SW装配图和爆炸图

楼主(2007-09-17):
这是一种聚氨酯低压发泡机的主要部件混合头的一部分。

网友:

害怕伏枥 友好!

我来描述一下,看对否?

液压缸往复运动-----带动双面齿条-----带动两边齿轮做摆动---

两边齿轮经“单向旋转机构”------带动送料叶片---将主料和

副料送入旋转混料腔-----主副料经旋转混合的同时----用活塞将其推出。

//************************************

有两个问题:
1?:聚氨酯低压发泡,主料与副料的配比约为1比4左右,你的供料是
通过口径控制的吗?

2?:聚氨酯低压发泡的混合好的料,最后如不排净,就会在“混料腔”到
出料口处造成堵塞。

所以,这部分应该有一个大活塞将混料完全推出!但从你的设计中看到出你
是怎么解决的?

syw  070917---22.08

楼主:

聚氨酯发泡的原料体系是异氰酸酯和多元醇,用得最多的多元醇是聚醚。除两种主要原料外,还需要很多助剂,如发泡剂、催化剂、泡沫稳定剂、以及增强剂、阻燃剂、添加剂等等。两种主料和绝大多数助剂都是液态。
如果把所有助剂和聚醚混合作为一种组分,异氰酸酯作为另一种组分,并且两种组分混合后一次发泡的方法是两组分一次法发泡。两种组分的比例,聚醚对异氰酸酯在硬泡场合约为1:1,软泡则约为0.5:1。
图示的发泡机就是适用于这种工艺的一种发泡机。
发泡机分高压和低压两类。高压机采用碰撞混合并用活塞推出,低压机则用搅拌混合和用溶剂清洗混合室。
发泡机开机后,原液由计量泵输出,经过混合头上的三通阀再返回贮罐,循环不止。发泡开始,则用气缸齿条推动齿轮旋转90度,三通阀转向,使原液进入混合室,通过搅拌器的高速搅拌,吐出发泡。发泡结束,三通阀回位,原液恢复循环状态。
在一次接一次连续发泡时,混合室无需清洗。如发泡后有停顿,则在几秒钟后设备将强制清洗混合室。
发出的图片是2004年用SW做的一个练习。这台低压发泡机是80年代初的设计,至今还在制造,当然在外观和电控方面有了很多改进,但混合头的三通阀的结构和尺寸均未有一点改变。
再发一个混合头的摄影全图吧。

网友:

害怕伏枥 友好!

我以前做模型时用过聚氨酯发泡,是硬质的,主副料配比为1比4。
看了你在3楼的介绍,明白了。你设计的真好!

我也能用Solidworks画图,但不会用它画齿轮,我现在正有一个机电
一体化的设计,上面有5个齿轮,我想通过这次任务学会它。

我暂不问,先自学一下,等到实在画不出时,我可能将向你求援带有详细步骤的
一个实例,在此先谢谢了。

我今天公出去沈阳。
现在,我们抚顺和沈阳正在搞“沈抚同城化”,虽说“同城了”
但,坐长途还得坐长途,距离一点都没变,要是同城了,距离也能缩短
了,那该多好啊!

从照片上看,你很清瘦,也很健康,咱俩一样,都属于“瘦肉”型的。

我得下网了,谢谢你的资料!

syw  070918---06.58

网友:

[quote user="syw开门造车"]害怕伏枥 友好!

我以前做模型时用过聚氨酯发泡,是硬质的,主副料配比为1比4。
看了你在3楼的介绍,明白了。你设计的真好!

我也能用Solidworks画图,但不会用它画齿轮,我现在正有一个机电
一体化的设计,上面有5个齿轮,我想通过这次任务学会它。

我暂不问,先自学一下,等到实在画不出时,我可能将向你求援带有详细步骤的
一个实例,在此先谢谢了。

我今天公出去沈阳。
现在,我们抚顺和沈阳正在搞“沈抚同城化”,虽说“同城了”
但,坐长途还得坐长途,距离一点都没变,要是同城了,距离也能缩短
了,那该多好啊!

从照片上看,你很清瘦,也很健康,咱俩一样,都属于“瘦肉”型的。

我得下网了,谢谢你的资料!

syw 070918---06.58

齿轮用2007的软件就可以了,不用画.可以直接导出来.

网友:

能把文件压缩上传吗?

网友:
不错,为了表达更好,你可以把某些零件设点透明

网友(2008-04-25):
楼主,谢谢参考,我前几个月刚开发完高压机,现在又要开发低机,谢谢你的枪头,相信我很快能完成

网友:
我看看了,这个好像很老的,不好用,经常打的比例不对,

楼主:
确实很老了。其中三通换向阀是84年设计的,至今还是原图纸,没有修改过。
当时是首创,没有参考国内外任何一家的结构。好些年后才看到有类似的东西,可能就是你所见到的。不过好像工艺和精度做不到很好。
这个结构最大的长处是零件少,耐用。
至于低压发泡机计量不准,曾做过一些探讨,总结的东西在89年发表过。一些结论可以能够解决问题。那篇东西也许还能找到。

网友:
兄弟来看看我设计的

希望能提供宝贵建议!

网友(2010-01-05):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还是没看明白   哪里有三通啊

网友(2012-10-08):
很直观啊,感谢了。

网友:
呼吁楼主上传源文件,分享一下!

网友:
爆炸,还没有运用到,不会

网友:
能不能自动生成明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