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的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07-09-17):
<>普通常用的电动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它是单速的,例如4极电动机,它的额定转速是1450r/min,2极电动机的额定转速是2890r/min
<>而双速电机有两个转速,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上网查了下相关内容,双速电机是通过改变电机定子绕组的接法来实现电机极对数的改变来实现变速的。但它只有两个固定的转速,不能实现无级调速。切换时通过接触器改变定子的接法就可以了。一般电机铭牌上有接法的标示。
   一般利用2Y和Δ变换来变速,2Y为低速,Δ为高速,只要把接线板的连接片变下就能变速。

网友:
想想也是,只有通过改变极数才能 变速,记得电工课本上有一张是介绍电机变速的,搂主可以翻阅一下。

网友:
双速或三速电机是经定子绕组的特殊设计而实现的。是靠改变绕组的接线来改变定子绕组的磁极对数实现调速的。找个双速电机绕组展开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请问双速电机工作时怎么改变极数的呀,是不是要停下来重新接线呢?另外双速电机可以装编码器吗?

网友:
双速电机就是常说的变极马达,国内现在有皖南电机在做,进口品牌有ABB的QAD系列和M2QA系列.该电机工作时不需停下即可变速.

网友:
双速电机就是价格太贵!我们通常都是用换皮带轮变速,便宜! 如果客户能出好的价格,当然加装变频器最好了!无极变速了!哈哈!

楼主:
双速电机价格应该比普通异步电机要高,至少定子绕组接线复杂了,中间传动接皮带轮就是为了变速,就像立式钻铣床一样,通过更换皮带轮变速,简单便宜,原理相当于有极调速;
       如果要想做无极调速,就得用变频器,如果要作低速性能的,最好用变频电机,一般情况下都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
新来的,以后请大家多帮忙,谢谢

网友:
有一种开关有高低速,正反转的可以控制的

网友(2008-03-25):
双速电机的引出线标号有统一规定吗?

网友(2012-02-21):
双速电机的输出转速都是恒定的吗?输出扭矩还是用9550*功率/转速来计算吗?

网友:
双速电机在任意转速下的功率扭矩怎样计算,还是9550*功率/转速?

网友(2014-09-23):
为什么我修的一台115/38kw,4/6级双速风机,高速电流正常,低速电流按道理只有30几A,但是现在却达到100~200A,高速接的是三角形,低速接的是星形,高速用的是15根1.50的线,2匝,低速用的是9根1.50的线,也是2匝,同样的线径大小,以前修过一台同个型号的,用的好好的,这台怎么不行?
请各位同行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