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单向节流阀与单向调速阀并联调速---请教

楼主(2007-09-17):
刚毕业在车间实习,遇到车间的设备用可调单向节流阀与单向调速阀并联调速,但是速度条不到生产要求的速度,太快,请问各位前辈要这过程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Re: 可调单向节流阀与单向调速阀并联调速可是速度调不下来怎么办

土:

    定量
   空径

网友:
Re: 可调单向节流阀与单向调速阀并联调速可是速度调不下来怎么办

是液压系统还是气动系统?

网友:

我碰到一次是单向调速阀阀芯卡了铁屑,导致调不小,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