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控制柜上的AC相电压、AB相电压、BC相电压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9-17):
附件图中仪表控制柜上的AC相电压、AB相电压、BC相电压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萧萧天竹 友好!

用于查看相间电压是否平衡和是否缺相。

syw  070917---22.22

楼主:

忘了上传附件了,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萧萧天竹 友好!

用于查看相间电压是否平衡和是否缺相。

syw 070917---22.22

    没想到您回答得还挺快,我都还没有上传呢,我想问问  仪表柜上的相间电压是否平衡和是否缺相对于系统的稳定是不是有影响呢?为什么保持相间电压平衡,和不缺相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那是不是所有的仪表柜都要有电压表和电流表了?

网友(2007-11-20):
不是所有的仪表柜都要有电压表和电流表

网友:
配电柜上也有,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那个用途,我以前是电工,

网友(2008-04-01):
企业一般三相电都不是平衡的,在变电室电控柜都有电压和电流表。设备上要是也配三相电压和电流表就是大功率的负载。

网友:
为什么企业的三相电都不是平衡的?
如果不平衡对设备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那是不是大功率的设备都需要配备一个稳压器?
不懂,望高手指教!

网友(2008-05-03):
引用:为什么企业的三相电都不是平衡的?
如果不平衡对设备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那是不是大功率的设备都需要配备一个稳压器?
不懂,望高手指教!

企业一般都分为照明用电和动力用电(既单相用电、三相用电)当单相用电器数量很多时,造成某一相电线电流过大,引起车间的分电柜空气开关某一相电线电流过大,跳闸断电,仪表控制柜上的AC相电压、AB相电压、BC相电压表为电工查看相间是否平衡和是否缺相,
电流表是监测相间用电情况,也可以给电工参考将用电多的某相线的单相负载转移部分负载置相电流小的一相,请萧萧天竹朋友参考

网友(2009-02-13):
这个一个大功率设备.配电监示器!

网友(2009-09-11):
一般配电柜装的是三个相电流表,及一个通过万能转换器的线电压表(或三个线电压表).象这样只装三个线电压表的还很少见.

网友:
引用:为什么企业的三相电都不是平衡的?
如果不平衡对设备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那是不是大功率的设备都需要配备一个稳压器?
不懂,望高手指教!

企业一般都分为照明用电和动力用电(既单相用电、三相用电)当单 ...
引用 网友B:
非常具体  赞同此回复

网友(2014-09-25):
最好是三相电压平衡,不平衡会烧坏变压器,中线一定要接,中线不同于地线。学电工的都知道。

网友(2014-10-28):
相电压,自己猜。

网友(2014-11-27):
相电压,看各项负载大小,有没有偏相,如果偏相,变压器会发热,输出会影响,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