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冲压加强筋尺寸---求助

楼主(2007-09-18):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通常把板材上设计几个加强筋,以增强它的强度,但是哪位大虾可以给出个标准,如Q235,100*500mm 厚3mm的板,加强筋应该冲多深,面积多大,能达到最好效果,如果是45钢呢?

谢谢。

网友(2008-02-22):
我们公司加工2MM冷板为多,加强筋一般加工宽度为25MM,深度为5MM。如果45钢我想也差不多。

网友A(2008-03-25):
钣金件上的加强径,以我的浅见主要考虑以下
1.钣金件所需要的强度
2.钣金件的形状是否有所限制,是否美观
3.最重要的是加强径的位置大小,钣金件的冲压工艺是否合理
 (是否利于以后开成形,拉伸模具时是否对材料成形有帮助)
我个人觉的如果不是产品结构件设计已经成形,量很大的,我建议用加强条碰焊零件上,生产上比较容易。

网友(2014-04-10):
同意3楼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上的加强径,以我的浅见主要考虑以下
1.钣金件所需要的强度
2.钣金件的形状是否有所限制,是否美观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