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工艺 夹具怎么实现?

楼主(2007-09-18):
中间装轴承,两边的边要包起来,目前采用一边的边在车床上车出来,另外做模具来压

但是制作样品的时候,压出来的那一面很难看,有划痕,而且不平整 而客户的样品看起

2 {: ?4 W( H x- b9 K# R* I

来好像一次成型一样

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呀?

国外的水平就是先进呀。

楼主:

材料是45钢

网友:

请楼主不要重复发贴

网友:

   数控车能完成,盘形零件不建议设计专用夹具,通用三爪卡盘就行!

网友:

数控车较好
45#钢便宜的才5块多,用棒料做即可
先在普车开毛坯,拔外圆,车内孔
然后上数控车,由外到内,先精车外圆然后夹外圆先把右边加工出来,然后掉头车左边
车左边时要注意0.7不变形可能要订做一付专用夹爪

楼主:

楼上几位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加工没有问题,关键是左边的那个边在装完轴承之后怎么翻下来

而且要求很平整,

楼主:

管理员,不好意思,着急才多发,

这样得到指点的机会大些

网友:

这个不用做模具吧,两边都可以在车床上滚压出来.

楼主:

加工没有问题,关键是左边的那个边在装完轴承之后怎么翻下来

为了卡住轴承,车床总不可能去装配吧

网友:

卡轴承的结构一定要在这一个工件上出吗?这样轴承的拆卸也是问题。是否能从设计上考虑改变结构?

楼主:

目的就是为了不能拆卸
如果仅仅是满足要卡住轴承的话,那加个孔用档圈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要在车床上装配,0.7很容易翻过来.做一个小滚轮压在刀架上,端面进刀即可,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

我感觉旋压应该可以,做一把专用的旋压刀,轴承装入后在车床上旋压封口。
旋压这种加工方式我也是听说的,具体是否可行LZ可参考。

网友:

为什麽车床就不能参与装配呢?
这是一种典型的旋压装配工件。数量有限,用车床是最佳选择。数量极其大,可制作专用装置。

网友:

这种设计到底有什么好呢?!!
既然目的是为了把轴承卡死,那有很多方法呢!直接焊死也可以,呵呵。

网友:

小猪,很多时候客户的要求很是头疼,焊死可部行,

我们曾经用合金刀挤压过黄铜,45#钢没作过,嗯挤压的方法我看可行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
我看滚压工艺可以,滚压后修边。
我们也有过类似工件,不过材料不是45#的。
祝你成功!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听过,也没见过旋压方式

网友:
这个拐角用旋压工艺是非常适合,不过模具如果设计的好应该没问题
我们公司前几天为了搞旋压,去看了设备,啊,感觉很奇妙,现在的一些东东老外们都喜欢旋压
想用普车做夹具实现旋压,是很难实现的,甚至不可能实现.我们公司之前没买旋压设备的时候,也是设计的夹具在普车上旋压,材料厚0.8,结果以失败告终.买回了旋压机......

楼主(2007-10-23):
如果这个产品量大,做长线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买专业的装配机器了

产品品质肯定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