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里面的虚线的问题,望赐教!!

楼主(2007-09-18):
autoCAD里面的虚线   画了长距离和短距离虚线中的空的间隔是一样的,所以画短距离就没有间隔,还长距离的要放大了才能看到间隔,有没有办法让虚线放间隔能随长度的不同而自动调整呢!!!???

网友:

1、选中虚线,在虚线的特性里可以调比例。
2、画实线,用剪切,也可以对付。

楼主:

谢谢楼上!!!!有没有在方便的方法呢?

网友:

直接用快捷键ch在线性比例里面修改

网友:

谢谢,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干脆把线形调成了别的可以看的到是虚线

网友:

可否自己定义一种虚线呢?比如原来可能是01010101现在改成00110011不就放大了吗。实在不行改成00001111。

楼主:

楼上的很有创意!!!

网友:

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双击虚线,在线型比例里该就行了

网友(2009-08-31):
要去線型檔裡面更改設定,線型檔好像是autocad.lin吧,我不是很清楚了,它是一個文字檔,找到後,
用文書編輯軟體編輯後,再以原檔名重新存檔(不可改檔案及副名)
編輯的方法大致如下:
idden ("*"記號後面的內容做為註解參考用,程式不會讀取)
a, 3,-1 (a為開始,+3代表實線單位長度,-1代表空白單位長度)
以上面為例,使用Hidden的線型,可繪出如下圖的線型:
____________
另外,若輸入0,則沒無長度的實線,即為"點"

設定完線型後,往後你要更改比例的話,可用"LTscale"的指令變更

网友:
要去線型檔裡面更改設定,線型檔好像是autocad.lin吧,我不是很清楚了,它是一個文字檔,找到後,
用文書編輯軟體編輯後,再以原檔名重新存檔(不可改檔案及副名)
 編輯的方法大致如下:
* hidden ("*"記號後面的內容做為註解參考用,程式不會讀取)
a, 3,-1 (a為開始,+3代表實線單位長度,-1代表空白單位長度)
以上面為例,使用Hidden的線型,可繪出如下圖的線型
____________
另外,若輸入0,則沒無長度的實線,即為"點"
 E( z1 _5 m
設定完線型後,往後你要更改比例的話,可用"LTscale"的指令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