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表面处理方法,如可才可以提高耐磨性?

楼主(2007-09-18):
镁合金表面处理方法,如可才可以提高耐磨性?

M& W, u7 l k4 n' M6 e% b4 \

请教,谢谢。

网友:

阳极氧化

网友:
最佳方案:微弧氧化+涂层

网友(2009-08-07):
涂层可以的,主要以降低摩擦系数为机理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