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机械真空度检测系统---请教

楼主(2007-09-18):
    我们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灌装机械,灌装封盖为马口铁皮,封装后怎样检测瓶内真空度是否符合标准,检测后不合格的还要被剔除出去,最好有一个系统

网友:

楼主您好!

罐头在灌装后,要检测罐内的真空度,一般借助仪器,有进口的,国内的也有。但是看您的题目,好象不准备使用仪器,这样的话只能批凭经验,用观察封盖的凹陷度来判别其真空度了,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最好是消毒冷却以后再观察,这样就比较明显。

网友(2007-10-18):
憨老马说的凭借经验观察封盖的凹陷度来判别其真空度,从这里我想到,用人肉眼是不行的,可以用仪器测量凹陷度(或称封盖的膨胀系数),这里可以用到应变片之类的.

网友(2008-03-06):
我公司用的都是真空检测机!这个不用设备就能检出来我还没见到有!我公司是做酱油的!一般是用用按盖子,看它是否按不下去!

网友A(2008-11-12):
aaa

大家这么感兴趣,给大家上传个资料,在国内应用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这么感兴趣,给大家上传个资料,在国内应用也比较多

期待您的资料!

网友:
我的上面帖子上有附件,真空打检一般采用声纳打检,应用回声检测罐子是否有泄露,声纳感应器设计用来精准的检测有金属盖的金属罐和瓶子是否丧失真空或压力. 典型的应用包含: 啤酒瓶的测漏检查, 铁罐内含乳饮品酸败检测和塑料广口瓶的瓶盖检查等

网友:
学习了,只用眼看怕是不行,声纳打检,要相信科学

网友(2009-03-29):
大哥
还是买台设备吧
经验你是不可能判断准确的
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这样品质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网友(2009-08-28):
有能力的话还是有设备仪器,标准、可靠性什么得比较准确。

网友(2013-03-16):
引用 网友A:
大家这么感兴趣,给大家上传个资料,在国内应用也比较多

请问,这样的设备一台大概得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