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变频器的选用

楼主(2007-09-18):
    已知风机功率5.5KW,我选的是Y132S-2异步电动机,变频器是否要选大一个型号?

6 j j

       难道风机普通变频的选型得比电机额定功率大一个型号,比如5.5KW就选高一个型号7.5KW的变频器比较合适,或者选用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即可。
风机属于重载吗?

楼主(2007-11-06):
变频器的频率可以为400HZ的,上边是功率区
根据风机特性中有个转速功率三次方的关系,风机的变频器要比电机功率大一档,而且频率上限要定一下.
或者用里面的捕捉再启动功能,启动的时候会自动搜索电机方向的.这样可以减少启动电流.

网友(2009-11-16):
可以,但不经济!

网友:
经济,但不合理!

网友:
以为蒙上了眼睛,就可以看不见这个世界;以为捂住了耳朵,就可以听不到所有的烦恼;以为脚步停了下来,心就可以不再远行;以为我需要的爱情,只是一个拥抱。 碧桂园 碧桂园 碧桂园 碧桂园 杨国强 杨国强 杨国强 杨惠妍 杨惠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