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的退火是不是跟45#钢退火一样的?

楼主(2007-09-19):
紫铜的退火是不是跟45#钢退火一样的?谢谢。

网友:
Re: 紫铜的是怎样退火?

楼主您好!

摘录有关资料,您看看。

网友:
Re: 紫铜的是怎样退火?

老马老师回复的资料是个好东西.
不知道楼主要将紫铜退火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软化使其塑性增强便于加工的话,建议用以下简便方法进行:
用氧炔焰将紫铜烧红,红透后直接放入冷水中冷却.再看看材料,塑性明显增高,强度明显减弱.

网友:
Re: 紫铜的是怎样退火?

顶一下!

楼主:

我是用来做垫片的

网友:

紫铜退火后是不是比较软 适合做垫片作为密封用?

楼主:

是的

楼主:
材质不是很好的紫铜是不是退火后有可能硬度不会变啊

网友:
紫铜就是纯铜
曾用氧炔焰将紫铜烧红,红透后直接放入冷水中冷却

热处理规范
厚度>5mm,620-680C退火,保温60-100min,在清水或空气中冷却

网友(2009-08-11):
看了各位的帖子,感觉很受用,但还不是十分管用,我想问下,紫铜用于做垫片,为降低硬度而退火,但退火后的合理硬度应该在多少?我们公司的垫片总是有硬有软的,硬的垫片使用后照样还是有渗漏现象

网友:
好象没必要吧?
难道垫片对硬度有那么敏感么?

我以前也经常用紫铜做垫片,无需什么热处理,不过压力很高的话还是用稍硬点的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

网友:
大概在HB35-45把,硬度比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