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挤出机---[请教]

楼主(2007-09-19):
 挤出量为70kg/h,请问挤出机如何配置?如螺杆直径,电机功率?

网友:
建议楼主用螺杆直径65-70mm,螺杆长径比L/D(24:1),螺杆驱动电机30HP

网友(2008-03-17):
11kw就够了

网友:
螺杆直径65-70mm,螺杆长径比L/D(24:1),螺杆驱动电机30HP
9 ]! M* r' x# G* z3 e???????????????????????

网友(2008-05-06):
螺杆长径比L/D(24:1)?没市场了吧,现在都是33:1了

网友:
是挤什么材料?不同的材料它所配的长径比,减速机,电机功率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