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各种颜色的阳极氧化(anodize)跟什么有关?

楼主(2007-09-19):
请问各位达人, 各种颜色的阳极氧化(例如 红色、绿色、蓝色等的氧化)的原理是什么,出来的颜色跟什么因素有关。

) N9 Y8 }* r W

为什么不同的公司做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呢?

4 N1 y8 | n7 o3 z% f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颜色是经氧化后染色的。
看看这里吧。
http://www.shzhihua.cn/news_view.asp?id=34

楼主:

出来的颜色跟什么因素有关。 P

为什么不同的公司做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呢?

( t B

请问,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吗?多谢你赐教。

网友:

看一下这个:铝或者铝合金零件-〉表面处理(机械抛光-〉化学处理去掉某些合金表面的铜成分-〉清洗去油;对于已经阳极化的零件,想要重新阳极化,就用碱或者专用药剂去掉原来的阳极化表层)-〉放入稀硫酸中作为阳极进行通电,生成表面氧化层,是多孔性的,没什么颜色-〉染色(原来颜色是染的!)-〉固定(加热或者用铬酸盐)使表面氧化层的孔封闭。〉
阳极化后的表面是多孔的,根据各种需要染色,可以制成想要的颜色,这属于后处理,各个行业应该有自己的标准。标注和标准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

我见过阳极厂的颜色样板,单单一种颜色有深到潜都分几十种;
另外还与加工时的工艺有关,好像是氧化的时间吧;
另外就是铝合金的材质,也就是铝合金的成分。

这还是比较正规的厂家,如果一般的山寨厂,颜料都是用染布的颜料,颜色更加不规范了。

不同厂家的颜料配方有点差异,而且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配出所需的颜色,所以说颜色有差异是很正常的,如果要求颜色相同的话,那是难度很高的事情,不是普通小厂做得到的。

网友(2011-11-18):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