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cr18ni9&0cr18ni9ti的区别

楼主(2007-09-19):
这两种材料在500°的温度下有什么区别,在耐腐蚀和耐温度方面呢?请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您好!

0cr18ni9(304)的资料请看附件。

但是资料没有两者的对比,只介绍后者0cr18ni9ti的耐腐蚀性有所提高。

楼主:

SCS304&SUS304的区别,
老马,你楼上传的附件我打不开啊
0cr18ni9&0cr18ni10在含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它们都属于304吗

楼主:

冷轧和热轧分别代表什么,
0cr18ni9&ZG0cr18ni9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可有完整安装office2003,解压后可以用2003打开的,我试过。

您3楼的问题0cr18ni10我查不到现成的,多一个Ti(0cr18ni10Ti)就有,耐晶间腐蚀。

至于冷轧和热轧是成型的工艺。

ZG0cr18ni9有什么区别 :铸钢中304的牌号为ZG07Gr19Ni9,没有ZG0cr18ni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