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聚焦透镜易污染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19):
各位同行:

      我公司使用的是台湾惠霸(现在在上海叫加杨公司)生产的4米*2米机床,使用1年的时间。切割碳钢板的镜片没问题。但切割不锈钢板(3~8mm)对镜片(7.5英寸)损伤特别快,基本上1个月报废1片,主要是熔渣飞溅到镜片上。使用时,在切割过程中出现切不透造成飞溅。采用的数据为:刺穿时喷嘴离板面1.0~2.0mm,切割为0.5~1.0mm。

特向大家请教,看有什么方法,或如何调整参数。

网友:

我们的设备也使用一年多了,没有出现熔渣飞溅到镜片上。我们用的镜片每个6千多,你一个月换一个太浪费了。激光机的调整不只是喷嘴距离。要依据实际情况对激光器的功率,脉冲参数和氮气压力,切割速率等进行综合调教,在此很难讲清楚。最好请激光切割机生产厂方帮你实地解决一下。

网友:

切割时出现切不透主要是气压不够或者速度太快
建议减速

网友:
聚焦透镜易污染应该和喷嘴离板材的高度和穿孔时加工条件的设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
可以进行离焦打孔,并进行引入线降速的设置,或在打孔点上切割一小园、再进行切割,效果不错

网友(2007-10-20):
反射的问题~如果你割铝可能问题还大一些~!
机器设计的问题

网友:
真空吊具

大家好,我是做真空吊具的,主要和激光切割机配套使用,详细资料可到我公司网站了解:www.shsiwo.com,知道兄弟们都是从事激光切割这个行业的,可以帮忙介绍介绍,说不定你们能成为我的客户呢^_^会有介绍费呢,欢迎和我联系。孙进 136 3638 5382

网友:
减少高速穿孔和加工SECC,2-3天清洁一次镜片

网友:
这类问题经常碰到

俺在西部见过20天一块镜片的速度...实在惊讶...

两种办法式式是否可行

1   把镜片换更 美国 II-IV公司的高耐压镜片...

2  激光加工头部位导根黄铜管,内径4-6就够..然后接上压缩空气,由侧向吹喷嘴头部.

只是小弟的建议,慎重考虑哦.

网友:
是不是焦点位置不对啊,还有需要增加氮气压力.

网友(2008-01-13):
我师兄比你们更牛.
他一个晚上就费一个镜片.
   我建议你把低压开大点.
   负焦对穿孔会比正焦快的多。
然后就是喷嘴的大小.频率和占空比
我的镜片是2500基本可有搞定买一个

网友(2008-08-24):
好象和镜片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建议降低速度,加压。

网友(2008-10-16):
我们提供激光镜片(以色列的)及保护镜!张13880528772

网友:
13楼,保护镜是什么??头一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