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在攻丝的螺纹孔里了,怎么把它拆卸下来?

楼主(2007-09-19):
      攻丝时,由于使劲过大,没有及时地反转丝锥,丝锥断在攻丝的螺纹孔里了,怎么把它拆卸下来?我的螺纹孔需要再重新加工

网友:

电焊点出来

网友:

以前见过相关讨论
1、线切割切出来
2、用一个小一号的钻头将丝锥钻出
只是听说,没实践过,不知行不行,呵呵

网友(点评):
没用过能钻丝锥的钻头

网友:

我们也经常遇到此问题,一般这样解决:用氧焊将工件烧红,将丝锥取出,取出时尽量不要伤到螺纹.若是通孔,就用钻头从另一端钻孔,将丝锥钻出.

网友:

试过用电火花,百试不爽

网友:

好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用电脉冲或线切割切啊

网友:

在实际加工当中,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不过只用于M8以上的断丝锥

! Q7 v" E `8 |, S

找一个于丝锥基本相同的螺母放到段丝锥上,用电焊点焊螺母和断丝锥

工件周围摸上些黄油,其保护作用

下面不用说了

网友:

我们厂里都是用电火花打掉的!!!

网友:

支持8 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试过用电火花,百试不爽

电火花穿孔机,这个可以用的,我们经常用电火花吹齿,没问题的,

1 f R; {. @4 B P p7 W E8 Z

楼主: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们这个属于试验室,也就相当于一个小作坊生产车间,没有一些工厂用的设备如线切割机、电火花加工机和氧焊机等设备,我想可能应该有两个办法
(1)用一个小一号的钻头将丝锥钻出,最好是通孔,可我这个是个盲孔
(2)找一个于丝锥基本相同的螺母放到断丝锥上,用电焊点焊螺母和断丝锥
工件周围摸上些黄油,其保护作用,将断丝缀反向拧出,可是断丝锥太小了,没法焊接
同时比这个丝锥小的钻头也很难找到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丝锥,有没有实验过用钨钢钻头重新打孔呢?

网友:

钻丝锥的方法是最不好用的方法,不易定心,钻头发飘,伤孔壁,比丝锥硬的钻头也不容易找,点焊丝锥小了同样难以操作.非常推荐盲孔电火花,通孔线切割,这都比钻,点焊丝锥要容易的多,也好找.断的不深的话可以试着用手工剔出.工件重要的话提倡电加工,自己没有就找外面的嘛.

网友:
用阳冲把丝锥打碎!土办法,大胆的可以试一下!成功率35%左右

网友:
同意五楼的见解
我用过很多次,很有效
也不废件

网友:
可以使用专门的断锥取出工具,不伤害螺纹底孔

http://www.wmt.com.cn/Chinese/Product.asp?BigClassName=其它产品&Smallclassname=便携式放电破碎机

网友:
8楼的方法不错,我们也常用。

网友:
同意2、8楼的方法。
我们厂经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
在断掉的丝锥顶上用十字螺丝刀用力打个十字印,不要拿起螺丝刀直接转出丝锥即可

网友:
我们也是用电火花的

网友(2007-10-22):
用电焊啊!!!!!!!!!!!

网友:
大一点好弄出来,小一点的在没有别的工具的情况下,我们公司是用 钨钢钻头 钻下去,然后再拧个螺丝进去在螺丝上加点 胶水(进口的结合了很结实)在拧的螺丝上重新打孔攻丝

网友:
先电焊堆焊起来堆高再焊个螺丝就搞定了这要收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电火花弄出来啊哈哈
还有就是点焊一个把他反拧出来了

网友(2007-12-28):
最简单的方法.找3个小铁棍塞进去能后扭铁棍出来.

网友:
用阳冲把丝锥打碎!土办法,-----也是常用的办法,同意

网友:
直到看到26楼才舒了一口气,就是啊。难道大家都没有学过3针取丝锥的方法?特别是小丝锥用3根一点几毫米的钢丝从边上插进去再用特制的3针扳手来回旋动基本上百分之九十的都取的出!3针扳手就是板上打3个孔就是了。记住用润滑剂!

网友:
要看断在什么孔里,是盲孔还是通孔.
如果是盲孔:
1.用电焊点焊螺母和断丝锥
2.用电脉冲
3.在断孔的里面泡油,然后用工件顺丝锥螺旋逆方向漫漫凿出来.
如果是通孔:
1.线切割切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你们用的方法都老掉牙了。。。。。

网友:
百度告诉我的方法,见图片:

网友:
支持8楼,
4楼的前辈麻烦讲详细点

网友:
兰羽飞矢所用的方法实际操作过

另外也可以试用扁铲反向剔出来

网友(2008-04-03):
1:用小孔机打2:用断丝锥取出器

网友:
还是三针法好
老钳工那点东西都失传了

网友:
有几种方法:
1.在螺栓的断头上再焊接上一段,用扳手拧下;
2.用电火花将断在里面的部分加工掉;
3.在断头上打反向孔再拧下来,不过直径5mm以下的不太适用,有专用工具;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丝锥断了,一般断面不齐整,可用较硬的废工具磨一个尖头的錾子,反方向剔动丝锥,使其旋转,最后取出,该方法对大小丝锥都好用

网友:
还是注意一下加工方法避免出现断丝锥,钢件M6以下用手攻,盲孔要仔细不能用力过大,最好设计成通孔,当然断了以后,要敲碎一点一点吹出来,

网友:
领教了,8楼的,看来都挺有办法的吗?

网友(2008-07-10):
8楼的方法只适用于断得很浅的丝锥,如果断的很深,根本焊不到了 ,那这方法就不能用了
有条件的话还是得要用电火花打出来

网友:
回 26,35楼等

三针的方法,上学的时候就学过。我相信在某些时候也是有效的。不过,实际生产过程中,成功率不高。
我也分析过不成功的原因,估计大致有以下几点
1,要把三针插到丝锥的容屑槽里面,所以,针的直径不能太大。不大,刚性就有限。如果刚性高,又容易断掉。所以这种合适的三针就不好找,实用性不强。

2,丝锥断在孔里,必然是受了比较大的力,往往是被铁屑卡死了。特别是钢材上面,想退出来,非常的难。

3,如果丝锥断的比较浅,用这个方法还有可能,如果比较深,就是把三个针扭成绳子,三针另外一端的力,恐怕也不足以撼动卡死的丝锥。

基本来说,破坏掉丝锥,保护零件,是取出断丝锥的原则。剩下的就是考虑哪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了。
如果是小规格的,不大于M4的,用穿孔机我觉得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了。非常的快,成本,在深圳,外加工的话,一个3元钱。
大的,最终的方法可能就是电火花了。

网友(2008-09-17):
电火花确实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电焊点出来

网友:
楼上的大哥们说了好多种方法,不过每种方法都有环境条件的要求,我介绍一种专门用于拆卸的工具,学名叫冲击枇,又叫退丝弓。操作简单受环境的限制少,很实用,一般工具专卖店都有。

网友:
28楼的方法我用过,但有点不同。方法是在断丝攻上拼两个螺母,在螺母与丝攻槽中塞进直径相当的钢丝,再伸入孔内的断丝攻槽内,滴一点柴油,用扳手不断来回地扳,只要一松动就大功告成了。成功率90% 以上。为这还得了厂里一个小奖:一个价值5元左右的日记本。哈……惭愧了

网友:
方法不少啊,这问题经常遇到,主要看手头有什么工具了,当然关键是零件地价值是否值得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将楼上诸方法归结一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楼上的某些方法也曾实践过.....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网友:
笑一下,经常搞这个
放电了

网友:
楼主笑了,各位大侠的建议是一个大汇总要做笔记的。

网友:
用气泵把销先吹出来然后用扎针一般用小圆挫磨得一点一点的把它抠出来或用两个插到缝里拧出来

网友(2008-10-21):
高精度的我建议用电火花,要是精度不怎么的的话就用电焊点

网友:
20楼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
比较麻烦吧,我厂里空压机叶轮螺栓断在里面,最后是重新攻丝的

网友:
都不错,有学到好东西了

网友(2009-02-12):
能用实惠点的方式解决吗?

网友:
可以用錾子慢慢剔着旋出来,我们常用的方式,另外可以通过焊接螺母的方式拧卸,不过不好操作

网友:
如果是通孔能穿过钼丝,就用线切割,盲孔用电火花

网友(2009-05-02):
我们厂里都是用电火花打掉的!!!

网友:
电火花或者线切割吧

网友(2009-07-07):
我们买的专用工具,效果不错

网友:
通孔就用站头打  盲孔就找用电火发了

网友:
因该用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啊,很好用

网友:
8楼,简单实用!

网友:
3根钢丝缴啊缴

网友:
用电火花好了

网友(2009-08-07):
支持8楼主的做法,本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楼主到底使用何种方式解决的,请讲解一下。

网友:
还是电火花最方便

网友:
我们这用的是电火花打碎

网友:
用一个小钻头钻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用三根钢丝缴比较实际

网友:
那氧割吹出来

网友:
使用电火花,但太贵;用冲子冲出,一点一点,一小块一小块,较慢

网友:
長知識~~每個都很有道理~

网友:
可试试用高强度钢丝两根插入丝锥排槽中,再拧钢丝.

网友:
哈哈哈我有高招中的高招,找个和断了丝攻同样大小的丝攻,转下去,让两个丝攻的排屑槽都对准,在每个槽里插入铁丝或铁条,然后反转就把断了的丝攻转出来了.

网友:
牛人真多,学习了

网友(2009-09-06):
孤酒同志:丝攻的硬度不比钻头差如何钻?

网友:
电火花倒还行,不过零件如果很大!。。。。

网友:
试过用电火花,百试不爽
引用 网友C:

同意,俺们单位基本都是通过电火花弄出来的。

网友:
支持八楼!在实习时,师傅曾那样干过!

网友(2009-12-26):
用氧焊把丝锥烧红退火后,用普通合金钻头钻掉

网友:
国外资料上见过,用氧焊退火后,钻底孔,用左旋丝锥攻进去就出来了

网友(2010-03-26):
用电火花。

网友:
通孔最好办,没个空隙穿衣跟铁丝,越结实越好,将一端紧固好,旋转另一端

网友:
期待更好的办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电火花打出来

网友:
我们车间现场所使用的,是一台便携式电火花机,专门用来解决攻丝时折断的丝锥。方便、快捷,不伤工件,不需复杂的操作技巧。值得推广。

网友:
支持8 楼,这个方法很实用

网友:
用电焊点焊;用电火花打掉;在断丝锥的缺口处插几根钢丝把它拧出来。

网友:
10# zhongchaogege 电火花的多

网友:
丝锥断一般是因为不退销,俗话就是憋销了,要是通孔怎么都好办,我们厂经常是加工盲孔,断的几率更大,一般用冲子配合吸铁石,一点一点冲,一小块一小块吸出,较慢。
电焊点也试过,效果不好,把孔糊死了。
三针法也试过,孔小就不是不好用,几乎没法用,比如M3,M2
不锈钢较粘,不好攻,最好的办法就是勤磨丝锥,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顶丝顶在螺纹孔里。。。内六角也滑了。。师傅拿过去在顶丝上打了个小一号的孔。。。又攻了一个比原螺纹小一号的丝,用丝锥把那顶丝取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难道你指望丝锥会从孔中间断啊?告诉你,一般都平这你打孔的那个面断。。。好点的露个头,给你点希望啊。。。坏的都是齐着。。。

网友(2010-05-02):
回复 网友E:

    楼上两位真厉害。麻花钻也能把丝攻从孔里打出来,我是不行的

网友:
点焊上个螺帽拧出来就是了,我也不大会点焊,呵呵

网友:
当折断的丝锥折断部分露出孔外时,可用钳子拧出,或用尖錾子轻轻地剔出;也可以在断锥上焊一个六角螺母,然后再用扳手轻轻地扳动六角螺母将断丝锥退出。

  当丝锥折断部分在孔内时,可用带方榫的断丝锥上拧2个螺母,用钢丝(根数与丝锥槽数相同)插入断丝锥和螺母的空槽中,然后用铰杠按退出方向扳动方榫,把断丝锥取出。

  丝锥的折断往往是在受力很大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致使断在螺孔中的半截丝锥的切削刃,紧紧地楔在金属内,一般很难使丝锥的切削刃与金属脱离,为了使丝锥能够在螺孔中松动,可以用振动法。振动时用一个尖凿子,抵在丝锥的容屑槽内,用手锤按螺纹的正反方向反复轻轻敲打,一直到丝锥松动即可。

  用乙炔火焰或喷灯使丝锥退火,然后用钻头去钻,此时钻头直径应比底孔直径小,钻孔也要对准中心,防止将螺纹钻坏,孔钻好后打入一个扁形或方形冲头再用扳手旋出丝锥

网友:
应用电火花,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电火花就可以了,我们这边都是这样

网友:
电火花和钻都可以啊,,

网友:
钳工有办法:1用錾子剔;
                  2.断丝锥容屑槽插圆钢,将另一断丝锥插在各圆钢中间并焊为一体,慢慢退出。
            3.高压电极焊一圆柱;
             4.电火花打;
             5.敲碎后清除;
             6.温差法加钳工剔除。

网友(2010-06-04):
电火花最保险,最实用

网友:
以前在一个生产搅拌站的公司,那里的师傅都是用锤子和钎慢慢的敲断头把它给退出来

网友:
没有用过
断丝锥拔出器吗(一套有点贵)
一般常见型号都有
用的还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当然是电火花拉

网友(2010-10-28):
在实际加工当中,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不过只用于M8以上的断丝锥
找一个于丝锥基本相同的螺母放到段丝锥 ...
引用 网友F:

简单实用,顶了,以后遇到这情况我也试试

网友:
基本一样啊。。。。。。。。。。。。。。。

网友:
丝锥断在攻丝的螺纹孔里了,怎么把它拆卸下来?我用线切割

网友:
四楼的,一样的方法用过,成功!

网友:
8楼的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主所说的是多大的螺纹,不会小于M3吧,如果真是这么小的丝锥断了是不好取出的,能不能考虑更改螺纹孔位置解决。

网友:
用电焊焊个螺帽在螺丝上。让后用扳手拧下来,不就行了。
还可以用小一点的钻头,钻个眼然后再旋出来,。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在书中还真找不到   呵呵……

网友:
学习学习将来有用

网友(2010-11-29):
用电火花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小的用电火花或者有点耐心,慢慢往外敲,大的焊螺母

网友:
打碎,用针一点点挖出来

网友:
用电火花
...........................

网友:
同意26楼、28楼。我们都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路过,没干过,学习了。

网友:
听说打电火花,可以取出来。车间有这样的设备,但我没有亲自动手过。

网友(2011-03-18):
一般用电火花,百分百命中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断层上做反向螺纹,然后取出如何?仅供参考

网友:
见识了..................8楼的法子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H:

和您学习了,原来也学过,但是遗忘了

网友:
你们一些人说用钻头钻 你的钻头只金刚钻呀 能钻丝锥呀  还有人说弄电焊 焊个螺帽上去  焊丝锥是用 氩焊还是 电焊呀 现在市场上不是有火花机吗  为什么有好东西你们不用呢

网友:
呵呵.看了半天各种方法都有,电火花这办法还行!m6以下断丝锥很难取,如工件允许从新划线打孔从攻丝,.........

网友:
取断丝锥还要看你的孔是通孔还是盲孔,假如是盲孔线切割是不行的,电脉冲最好

网友:
听说电火花挺有效果  可是还没有见过电火花机那  只能慢慢的踢出来了

网友:
同意打火花,通孔的话就直接在另一边钻顶出来

网友(2011-10-11):
请问用什么钻头可以钻丝锥,怎么处理才能钻得了

网友:
电火花,或者先焊个螺帽看拧不拧的下来

网友:
我常用的就是电火花。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千万不要把丝锥弄断,比较麻烦。

网友(2011-11-28):
用微型金刚石空心钻打,一定要空心钻,相对速度快许多。
盲孔取断丝攻,如果断丝攻5mm,先把丝攻突出部分磨平,在钻床上用4mm金刚石空心钻头对准中心加水钻,耗时间长一点,断丝在平面以下时,由于断面不平,刚开始要慢。打好后用90度钩针剔除丝攻的丝屑。
穿孔取断丝攻,好上线切割就线切割,不好上,还是金刚石钻打。
2.5mm以上断丝攻好用此方法,再小的话,难度大,不易操作。耗时更长。

网友:
今晚在船舶艉管里攻牙,丝攻是M28的,丝攻长度是50公分的,最后断了一节在孔里面,求解决方法。急。。。。

网友:
做一个三爪卡具把断丝锥拧出来

网友:
28楼的方法好,比较稳妥。

网友(2012-01-03):
那要看什么具体情况,方法很多关键是看哪一种更合适。

网友(2012-03-30):
把丝锥敲坏取出,试试

网友(2017-12-27):
我各种方法都用过,主要是看看现场工况而定,有条件用电火花效果好,没有条件只能就地取材,各施各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