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砂是铸铁的一种吗?

楼主(2007-09-19):
罗茨风机机身的材料是铸铁的,其实就是树脂砂的,

( \ C

树脂砂就是铸铁的一种吗?树脂砂的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

树脂砂应该是一种铸造用的砂型,光洁度比较好

网友:

铸铁是铁碳合金。树脂砂是用树脂做粘结剂的造型材料。强度高,脆,铸型尺寸精度。。。。。。

网友:

说罗茨风机机身的材料是铸铁的,还会听内行说是树脂砂的。其实内行简化了好多字,后一句应该是这样:用树脂砂为造型材料制造的罗茨风机机身,他讲的树脂砂是指造型工艺的一种,目前国内较为先进的一种工艺

网友:
树脂砂是砂型铸造的一种

树脂砂是砂型铸造的一种,它是以树脂砂作为粘结剂的砂型铸造工艺。它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高于水玻璃砂铸。

网友:
价格太贵了,这样成本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