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筋工艺---[讨论]

楼主(2007-09-19):
今天见到一轴,上面用到了压筋工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此工艺,恳请前辈、高手出来讨论下此工艺,包括设备,工艺目的,工艺精度等!

网友:

是压什么位置?我所知道的是用液压冲床加模具加工的

网友:

传张图纸上来

见过钣金零件用冲床压筋

楼主:

很简单,一根3*10毫米光轴的柱体上,平行柱体均匀的分布6个长4毫米的V形槽,有点像滚直纹花的感觉,但是压后V形曹不同于压直纹花高出轴体表面,它不高出轴体直径。我不知道加工工艺,表达的不够清楚,简单点就是在柱体表面平行柱体均匀压进去若干V型。我所见的产品从外径径1.5毫米到10毫米直径都有,V型槽从3个到9个都有。

网友:

冲床或油压机+模具,压制而成。

楼主:

楼上的方法对于大产品应该适用,但是我说的是小轴,而且大批量,我分析了它的工序,是其他都加工好,再压筋,最后精磨外圆。问下油压机能一次压很多吗?我厂用油压机压方孔慢死了,这样大批量要压到什么时候。

网友:

回6楼
你所说的零件确切地说是压槽,一般用塑性比较好的材料,如铝
塑料制品中镶金属浇铸,用此结构较常见

在一套模具中可以多开几付模具,来提高产量
油压机的压力和行程容易控制,但速度慢
冲床的行程不容易控制,但速度快

网友:

  用冲床加上合金模具挤压成型,我看到过的压筋表面要高于转轴外径,目的是防止马达的线圈滑动,跟滚直纹的目的是一样的

网友(2007-12-23):
可否采用滚压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