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选型---请教

楼主(2007-09-19):
大家好

最近咱门在搞一款高速加工中心,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伺服马达(移动速度要48M/MIN)。

不知哪位老兄有没有伺服马达选型的软件?

网友(2015-07-25):
这个要求太宽泛了,有没有具体的要求我可以帮你看下。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做到的,查下。。。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网友:
48m/min,速度不是特别高的,合理选择电机和丝杠导程配合就可以做到,高速系统需要注意的是系统惯量的匹配问题
另外,直线电机也是比较适合使用在机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