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简单的方法检测皮带和链条的张紧?

楼主(2007-09-20):
各位大师,请问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检测皮带和链条的张紧是否合适?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皮带张力有张力仪可以买,超声波张力仪比较贵但方便,你可以输入皮带的线密度然后弹动皮带就可以得到其张力.笔式张力仪只要你在皮带的合适地方按动仪器到一定位置就可以得到张力.

网友:
实际装配中往往是钳工师傅根据经验来判断张紧力的大小,有了张力仪可以更精准的控制,使安装更符合安装技术要求。

网友:
同意二楼的办法,检验就要用数据说话

网友:
严格安装用张力仪,一般安装采用经验,用力按,调张力

网友:
二楼说法好,支持,
数据能说明很多事情,

网友(2010-05-05):
我也赞一个
狂顶数据

网友(2011-02-21):
回复 网友A:

现在也碰到一个链条涨紧的问题,张到什么程度算合适呀,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