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改造的设想

楼主(2007-09-20):
第一次想改造设备做专用设备,只是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请各位大虾指导!

一:车床改造自动切割机床。

 1)在普通车床后面增加自动送料机构,自动送料采用气动+电磁阀等来实现。

2)更改动力头,打算把卡盘式的改为气动的+电磁阀。注:加电磁阀的目的是要跟送料机结合使用,实现连贯动作。

3)一方案:中拖板进行改造,利用侍服马达+电磁阀 实现定时进给、后退动作 。

    二方案:因为是切割管材所以采用砂轮切割更加合适,在中拖板刀架部分改造为砂轮自动切割机,也是采用步进电实现砂轮 的上下动作。

# z C1 t4 A G0 k5 E6 n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明白我想要说的意思。能不能实现?如果不能怎么改造能实现我想要的动作。

网友:

那样根本不用拿车床改

浪费.

车床的功能基本你用不上,只用个轨道,而且你根本不用什么精度,

浪费

自己做个专用的锯切机好了.

网友:

对任务的叙述不是太清楚,因此没有明白楼主想要说的意思。
这件事,至少应有下面的数据:
1)工件的直径或直径范围;
2)工件的原始长度;
3)切割长度,精度;
4)工件的夹持方式;
5)刀具安装位置;
如此等等。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找到专门生产这种设备的公司了

不需要再改造了

网友(2009-07-16):
能吧牛车改成性能好的汽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