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怎么验收?

楼主(2007-09-20):
数控车床怎么验收?

网友:

厂家的人来调试完后,就拿工件来试车,(我们厂买了几台,没试车,结果用的时候发现有一台工件放上去主轴转动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噪音,我们的师傅说是轴承坏了.)
其他的就要请教我们社区里的车床方面的专家.

网友:

检验他的主要性能就是了。
最好要让厂家的人调试好

网友:

    1。精度验收,需要机床厂家调试完以后进行。
   2。各种资料必须齐全,以便以后修理。
   3。通过调试人员了解机床特性,易发故障及解决方法。
   4。查看机床系统出厂日期,一般来说系统的保修是18个月,机床保修是一年,有六个月留给机床厂家装机用。如果超过六个月,系统出现问题会很麻烦。
   5。卡盘的跳动。两轴的误差,刀架的复位。等等验收。

网友:

补充机械老崔一点:
如果是中空卡盘,一定要测量棒料通过尺寸和合同是否一致。

网友:
补充一点:
就是现在很多数控系统经常玩的花样,就是没有刀偏!这在曲线加工中用得比较多,但一般很少用,所以在试车时一定要用一个弧面来试一下

网友:
数控验收:1 首先按照机床精度检验单的项目逐条检验(只有在厂家才能测量的项目除外)。
   2  重复定位的检测,拖板(刀架部位)每间隔500mm检一次,每次前后移动100mm,用100mm块规和0.001表头测量。
   3  有对刀仪的应打开—对刀—合上,反复七次,精度查对刀仪厂家的说明。
   4  实验件有凹凸圆弧面过渡和精度,圆锥与圆弧过渡和精度,端面精度,圆拄的等经和3个切槽的相等,螺纹。

网友(2008-10-28):
楼上各位说的都太有道理了,对我这个学生来说真是长了不少见识,咱们机械社区真是个不错的论坛,每次来都有很多收获,如果以后有需要各位帮忙的,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呵呵

网友(2009-08-13):
那请问:在国内那家生产的数控机床质量比较好?谢谢楼主!

网友:
车床出厂的时候有个    《合格证明书》
里面有所有的检测项目检测记录和检测方法

网友:
着重关注一下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还有圆跳动!

网友:
车床出厂的时候有个    《合格证明书》
里面有所有的检测项目检测记录和检测方法
引用 网友A:

厂家列举的检验项目要是都不合格,只能说明太“山寨”啦

网友:
我也想知道国产的能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