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架油箱,如何做?

楼主(2007-09-20):
各位大侠,有谁接触过机架油箱,就是利用机架本身或其中的一部分来做油箱。

因为最近我们公司想做一个油箱一体式机架,所以我分析了一下。觉得

这里面有几大疑问难点:1,选材,利用方管或矩管,但材质有什么要求?

 ^0 H

                                2,焊接,管与管之间需要掏洞焊接,怎样才能很好的控制焊缝?

          (关键之所在)3,内部处理,长的管道内部以及出现的管道弯角如何很好的按油箱的内部要求处理?

+ C t

                               4,检验,如何很好地检验焊缝质量和整体防渗的情况?

 j

以上是我的总结,但不知错对与否,也请各位高人指教。

如果社区里有那位机加高手有实力可做,我们也可以联系。

网友:

高飞楼主好!

    这几天一直没有上线,回复有些晚了,见凉!
最好您能够给个草图,我尽力来帮您解答!

网友: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产品,不过,我总结了一下,仅供参考:
1,材质可能要根据机架的使用强度要求来选,必须要能满足机架使用性能的要求。
2,焊接可以采用氩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型。
3,内部处理,我没有接触过,不太清楚。
4,可以通过加压试验的方法来检查焊缝质量,一般压力是使用压力的1。5倍。
如用不对的地方请多多赐教!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有事没有及时回帖,见谅!
这是个大致的图纸,大家可以看看,说说办法.
其中最主要的是管的内部处理,我们预计先用内部
磷化处理,再各段组装焊接。
但这么长的磷化槽也是难事,不知那位达人有好的工艺办法?

网友:

我看了你的图纸,以我个人愚见,你那如果是大批量的,只有做个磷化池。如果那个产品上部不是封闭的,应该可以整体磷化。

网友:

飞机机翼,及战机副油箱均是此类油箱吧

楼主:

没有那么复杂高精,也没有批量,但问题还得解决!
请问各位达人,内部处理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吗?

网友:

高飞友好!
    对于该油箱的内部处理方式,我不太懂,在此不敢乱发表意见;
焊接方式可以按照3楼的方法,用氩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形,对焊缝采用射线或超声波探伤,合格后再做压力试验。

楼主:

各位节日快乐!
谢谢黄版主及各位大侠关注及建议,现在焊接方法和检验方法都没有什么疑问了。
关于内部处理,采用磷化有一定的困难,后来我们就此事问了美国的同事。
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只采用高压水冲洗,干燥,组装焊接即可。
对于这个方案我们表示怀疑,如果内部一直处于注满油的状态,那还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内部表面暴露在空气中,长久会如何?

网友:

搅拌摩擦焊是固相的铝合金焊接技术,克服了传统熔焊带来的夹杂、气孔、疏松、热裂纹等现象。

黄河湃 -2 广告/SPAM

网友:

如果你想对搅拌摩擦焊进一步了解,可以联系我13718296887

网友(2007-12-05):

我们公司是专门作油箱的图纸我没细看,呵呵,材质可选用酸洗板,可直接用2氧化碳焊接。焊接完后做水漏或气漏试验,内部需清洗,涂防锈油。外部建议喷沙,喷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