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在数控机床成本中占多大比例?

楼主(2007-09-20):
今天去机械市场上看数控设备,看到鲁南的数控铣床,XH7145,采用法兰克的系统和采用广州数控系统的差价竟然高达7W元,差不多是1/3了。

让我非常吃惊!

 z- |

这是这款数控设备的种情况,还是所有数控设备都是这样的呢?

网友:

在展会上我问过,就是这个比例。

楼主:

之前听沈阳机床的销售人员说,广州数控的操作系统用做数控上还可以,如果用在加工中心的话就根本不行了。
而广州数控自己的销售人员也说,加工中心的操作系统,如果是做模具的话广州数控就差点,而做产品的话就和其它数控系统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价格相差这么大的话,对于数控铣床来做产品的话,广州数控的系统够用吗?

网友:

我们不要看差价哦,还要看设备的稳定性
广州的稳定性明显差多了
还有就是在功能上了哦
广的功能没有法的多
数控车

国产的根据我使用情况看,华中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你指的是“华中数控”吗?

网友:
没有比例的,只能说某一档次的机床占什么比例。

网友(2007-12-25):
做机床看精度需要的,像我们公司的产品要求精度高,国产的系统就不能用了,还得看用户习惯之类的。如果低档产品,当然用国产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光系统本身就差了好几万了。还有好马配好鞍,其他再加起来就差的挺多了。国产系统还是不成熟,故障率非常高。当然,便宜就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