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一般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坐标镗呢?

楼主(2007-09-20):
铰孔和坐标镗得精度各位多少一般

网友:

zz正常前面是在普通机械上为0.8--1.6,精密为0.4--0.2为CBN或者金刚石刀具
坐标的精度更加高了
关键是看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