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件是否能一次成形?---[请教,附图纸]

楼主(2007-09-20):
我有一张图,应该属于钣金件,如果做模具是否能一次成型,如果不用模具,有什么方法做到,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要看产品的外形尺寸大小,在数控冲床上是不能够完成的。只有普通冲床上加工或是用油压机加工可一次加工成形。

网友:
模具应该要分两次做,先抽型,再切边,割内孔什么的,
用油压机成形有点危险,此抽形有抽高6倍的料厚,而且面积有大,我担心会抽裂,而且平面度肯定不好!冲子要机加工,工艺可以设定为LASER1(在4周加点材料)----前加工----整平-----LASER2。
不过楼主可以做个验证。

网友:
在数控冲床上做不到,在油压机上还可以一次加工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