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F轴流风机进风量如何调整?

楼主(2007-09-20):
因轴流风机工作电流偏小,怀疑风机进风量不够,想要调整风机叶片的角度,但是有两级叶片,请问入口与出口叶片的角度应怎样配合调整风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轴流风机工作电流偏小,怀疑风机进风量不够,想要调整风机叶片的角度,但是有两级叶片,请问入口与出口叶片的角度应怎样配合调整风量?

(1)你的轴流风机工作电流过小,是不是风机配套电机的容量和功率选择偏小的缘故.

 X

(2)你的风机有两级叶片,是不是一级动叶片,另一级是导叶片呢.

楼主:

风机的配套电机应该不会有问题,其他几台同种型号的风机都挺好的.
入口是动叶片,出口导叶片,现在只能按照其它几台风机叶片的角度来调整,不知道两级叶片角度之间的配合与风机风量之间理论上的调整关系?

网友:

   你说的两级叶片也就是动叶片和导叶片的配合了.
其中,风机电流小有两个原因,第一,风机做功不够,第二,电机功率偏大,你既然说风机的配套电机没问题.那应该就不是电机的事.
   可能不太好调,要是把它调的不平衡就麻烦了,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你是想知道风机的动叶片和导叶片两者角度的配合与风机风量的关系.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动平衡,静平衡,振动先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