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侧隙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7-09-20):
各位大侠,如果知道中心距离,法向模数,可以求出齿轮最小齿侧间隙吗?

我看到一个公式:jbmin为最小齿侧间隙

0 D1 ] K

        jbmin230.06+0.0005ai+0.03mn

与齿轮精度没关系吗,与变位量没关系吗?

网友:
和齿轮精度应该说没有关系,和中心距、齿厚、螺旋角等有关系,当然模数、齿数、压力角应都已知,齿轮侧隙一般指节圆法向齿厚。

游客

网友(2012-03-29):
哦,知道了

网友(2007-10-01):
楼主可计算两啮合齿轮节圆处最大齿厚,节圆的齿距,齿距减两齿厚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等式应该只是个经验公式。
目前,大多数侧隙是由设计师根据工况和标准人为设定的。

网友(2014-04-09):
不够详细,很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