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的孔位置打偏了一点,造成密封不严---求助

楼主(2007-09-20):
有一集成块的孔位置打偏了一点,不影响油液的流向,但造成密封不严,有泄露,而且对性能有一定的影响。请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和方法?

网友:

可否对此孔配合的孔进行扩孔,单配,

网友:

集成块孔打偏的一种补救办法是将此孔攻丝,洗干净,带环氧胶旋入一定厚度的螺柱。等胶固化后磨平表面,重新打孔。有底孔在,重新打孔与底孔接通即可。因螺纹造成的表面缝隙,应用环氧胶填补,然后细心刮平。
不宜将配合器件扩孔单配,以后维修会很麻烦的。

网友:

做个过渡块,下表面与错孔吻合,上表面与正确结构吻合。

网友:

集成块是平面接触,O型圈平面密封
改O型圈槽尺寸,换个大一号的O型圈.

网友:

过渡块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