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模具能达到的精度---请教

楼主(2007-09-21):
我现在接触的是铝合金产品设计,现在主要是对压铸铝模具能达到的精度不太了解,还有就是在设计的一些细节方面有疑问,因此在更改图纸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知道搞这个行业的高手能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

夜阳网友好
铝合金压铸不是很清楚 但以做锌合金的精度来看 它不象塑胶那样可以做到很精 感觉5丝以上的精度还是可以保证 再高就很困难 能不能把你问题说的更清楚些 看是否知道一二

楼主:
朋友你在生产线上实践过吗?
我就是想知道压铸模一般能达到什么精度就可以了。
我涉及的产品有些装配有问题,我想是制造精度造成的,改设计的话应该根据现有的制造技术来的,主要是这个疑问了。
谢谢楼上朋友的赐教,不甚感谢!

网友:
主要看你产品结构及压铸工艺特性,一般10丝以下,特别是装配关系面,的都应该留有机加量!~

网友:
这问题也困扰着我,楼上大批量压铸能保证0.1毫米吗

网友:
开发新吨位冲床所有部件均要进行受力分析吗

开发新吨位冲床所有部件均要进行受力分析吗

楼主:
我所说的也就是大批量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到后来产品的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