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紧固件,好多厂家说不能做---求助

楼主(2007-09-21):
我公司要加工这样的工件,问了好多紧固件厂,非标的说不能做呢,觉得很奇怪 啊?

网友:
Re: 这种紧固件有工厂推荐吗?

这好象是水咀吧.

网友:
Re: 这种紧固件有工厂推荐吗?

什么材料的?有多少量?
我帮你找找看

楼主:
Re: 这种紧固件有工厂推荐吗?

先要定2W件,后面就要看货物的质量了,材质是45的了,主要是尺寸有点小,人家加工说难度比较大呢!!我们自己是机加工的,锻机没有了!!配套的

网友:
Re: 这种紧固件有工厂推荐吗?

有,我在常 州。不是通用件,你找错厂了,如果你在苏锡常 我帮你联系

网友:
Re: 这种紧固件有工厂推荐吗?

产品类是气动接头!冷镦应该6功位机器能完成。目前国内买到6工位机器的厂商很少。如果量大的话,而且是长期产品的话,建议你们投资冷镦设备!我们的机器打过这种
类似的产品!不过是帮一个日本厂设计的。你可以上我们公司的
网站看看!WWW.CHUNZU.COM.CN 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MAIL我。PENGJUNHUGO@YAHOO.COM.CN

网友(2007-11-09):
我看到过这类产品.但不能做

网友:
此产品不用冷镦,直接棒料切削就可以加工完成.我公司曾经采购过此种产品,一端螺纹联接,一端接尼龙管路.材料是15#或 Q235都行.在数控机厂上可以很容易加工.

网友(2008-04-13):
两万件嘛,最经济的方法

先冷镦,后切边,再搓卡紧部及螺纹,然后小车床打孔就好了

网友(2008-07-29):
这东西有柔性车床最好还是车。冷镦毛胚量这么小也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