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的合金密封件使用后粘死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1):
求教各位老师:

      我的一台设备中的硬质合金密封件在遇水工作后,再次启动困难,或者启动不了,我检查后认为是合金密封件的东环和静环粘死造成的,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应该怎么解决? 有好办法没有?

学生先行谢过!

网友:

把你的情况说的细一些,两次启动间隔时间有多久, 是否生锈

楼主:

合金密封件的东环和静环的接触面在遇水工作后,将机器里的水放出,放置一周以上的时间,再次启动时,会出现动静环粘死不能启动的情况。在粘死的情况下,有时静环在东环的带东下也跟着转,把呢绒的外套都磨坏了。没有生锈迹象。这种粘死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谢谢卓哲老师您的回复。

网友:
我是专业做机械密封的。
你用的机封是否国标的、如果是请说出型号。
如果不是请说出机封的形式,(大弹簧、小弹簧、波纹管).摩擦副也就是动静环的材质。和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