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缺陷造成的原因(图)---请教

楼主(2007-09-21):
我们买的国产数控车最近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在车端面的时候遇到很规则的环状凹凸痕迹。(如附件图示)

这些凹凸有很明显的手感,估计有0.02~0.03,且几乎所有零件上产生的环尺寸都很接近。

: S C

我把厂里所有丑皮匠都聚过来讨论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是机床纵向丝杆有毛病,于是准备要求机床生产厂家派人检测。

想听听有过此类经验,或者对此有所了解的大侠们的意见。

网友:
Re: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数控车加工缺陷造成的原因(图)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的判断点是正确地。

同时注意整套纵向机构的间隙是否调节合理,最好可以找厂家来人解决,

很有可能是螺母备死了。

网友:

是不是刀架那个地方的问题呀。我以前在外面加工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在数控上分析看机床径向调整结构
常规的是三种,不知道你的是什么????

机床在使用3-6个月以后应该做一次调整(清洗)
然后再分析丝杠
你的原因也可能是保养不到位,也可以出现,还有就是车铸件的机床和润滑差的机床都可以出现
还有就是槽子是不是已经拉毛
那就要钳工来修研了............
不知道你们机床具体部位,,,,,,,,,来个图

网友:

顺便把主轴测量一下

网友:

毛的部位应该是排削不畅引起的.凹凸的原因是主轴轴向窜动过大.

网友:

可以从让刀、排屑、主轴轴向窜动这几个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数控上分析看机床径向调整结构
常规的是三种,不知道你的是什么????

机床在使用3-6个月以后应该做一次调整(清洗)
然后再分析丝杠
你的原因也可能是保养不到位,也可以出现,还有就是车铸件的机床和润滑差的机床都可以出现
还有就是槽子是不是已经拉毛
那就要钳工来修研了............
不知道你们机床具体部位,,,,,,,,,来个图

 F' s

我还是菜鸟,求教一下3-6个月做一次调整,具体怎么操作?

保养的话,我们的工人仅限于每天清洁床身、导轨。现在床子才买来1个半月,撞过几次刀,但不算很严重。

网友:

很明显,主要问题是排屑不畅引起的。是刀具角度的问题。
你的切屑是不是流向了已加工表面?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车头的问题 中拖版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看了你的工件特征也应考虑工件装夹方式。轴的部分细长,圆盘部分直径较大且薄,如双顶车削圆盘端面必会产生振动影响质量。

网友:
我试过刀子装得不好也会有这种情况的,还有可能是因为进给与转速的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中拖板上。不应该是主轴问题。

网友:
是丝杆间隙过大,和步进电机那里有个螺母太松,也不能太紧会产成阻力,稍稍紧一下,看看吧

楼主:
最近搞了一下,把纵拖板的丝杆清理一下,把塞铁调紧,现在问题已经减轻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被人说:“国产床子就是这样,新的看看不错,做两个月下来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网友:
我看这个问题是切削速度不一致与丝杠存在间隙,这两方面造成的。
不知你的数控车床能否设置切削速度。
测一下丝杠的间隙,如果有的话,将所测的间隙值,输入到程序中的间隙补偿中,要注意补偿的方向。

网友:
大拖版前压块前隙过大,调节一下最好是在0.03__0.02左右这样的粗糙度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搞了一下,把纵拖板的丝杆清理一下,把塞铁调紧,现在问题已经减轻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被人说:“国产床子就是这样,新的看看不错,做两个月下来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9楼说的有道理,(你现在做的是车床保养的工作而已,这个平时多注意就好),但你这个问题关键是刀具的问题,注意刃倾角!也就是铁屑要流向待加工表面!
当然,也要考虑你选择的切削用量。

网友:
都撞过几次刀了,估计精度都没有了,大家都知道较好的车床精度才有0.01
像国产的,表面上说0.01,实际可能还达不到
撞几下后肯定不行了
所以数控车编程一定要注意!

网友:
和机床精度基本没关系。
主要问题,切屑的流向,还有一个也很关键,积屑瘤,这个东西很烦人。

网友:
可以肯定有以下几个原因:
1、转速过低;
2、刀没磨好,刀的角度不对。
3、材料是哪种?

网友:
如果是老师傅
那问题和刀无关
问题几乎在主轴 40%几率
丝杠60%,换丝杠(轴向和径向都换)
装车几乎是员工对机床不懂的
建议化点钱培训
估计2000一个星期培训就好了,可以学习避免撞车的方法
学问高的师傅可以参看指导作业书和机床副带的说明与编程书

网友:
个人认为除机床自身原回外,另外的因素是因为切削速度由大变小过程中,积屑瘤产生与消失造成的

网友(2007-10-24):
关于LZ这个问题,我特意问了我们厂的老技术工,根据他的观点,跟丝杆没有关系,数控丝杆属于精密级别,应该不回出现这么大的间隙,就算是国产的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是刀具角度问题,刀具没有磨好

网友:
刀具的参数欠佳,导致切屑挤压工件,切削用量不合适引起振动(与工件的装夹方式有关)

网友:
看那样子应该是积屑瘤引起的,车端面时切削线速度由快逐渐变慢,当达到一定速度时,正好是最容易产生积屑瘤的时候,就产生如此的缺陷,而当切削速度进一步降低时,避开了积屑瘤产生的条件,就正常了,所以出现一圈一圈的表面缺陷。而车削外圆时,由于切削参数固定,只要参数选择得当,就不会出现积屑瘤

网友:
如果操作工人的车刀刃磨技术不是很过硬的话,建议选择质量好一点的可转位车刀,毕竟专业刀具厂家设计制造出来的卷屑槽比较理想,而且先进的刀具涂层也可以抑制积屑瘤的产生

楼主:
恩恩,通过几个月的实践观察,那几台数控车床已经沦为拉毛刀的工具了。反正我们对车床的精度和光洁度都没有要求,产品都是靠磨床来保证的。

最近,我又发现一个比较郁闷的问题:把G0快速定位的速度调到接近系统的最高值的时候,坐标会莫名其妙的丢失,看来有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是不错的了。艾,刚买来的时候,机床厂的人唯一对我吹嘘的就是他们的快速走刀比别人好……

网友:
说了这么多!
你用的什么刀具呀?
加工时设置了恒线速度吗?

网友:
这是"机床"的问题,但是先天的,没什么好办法解决的!

     当车削大直径端面时,车床主轴可承受转速和恒定线速度决定了端面的车削质量,

1:恒定线速度才能达到一致的端面车削质量,一个直径50毫米的工件用80M恒线速从中心(限定最高1500)到50外径时转速从1500~800转左右不断线性变化

2:一般国产6136型数控车床主轴可承受最大转速范围也就1500以下吧,主轴转速不足直径小的地方光洁度等没办法保证是必然的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上次为了这个问题害得我那批货要返工,在普车上重新车端面,但是其它部位不能返工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后来客户还很不满意,不过最后还是勉强收了货。

网友:
我觉得是丝杠和刀架得问题,这两个地方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1.丝杠。
2.刀具。
3.主轴转速,走刀速度。
4.最后一刀光刀余量。我觉得都有关系。

网友:
说的都在考虑的范畴内

说的都在考虑的范畴内

网友(2008-03-25):
1、转速过低;
2、刀的角度不对。

网友:
楼主的工件没有设定恒定线速度是必然的,另外刀具肯定用的也不好,冷却条件也不行.我上一张端面切削的图片楼主看看.图片工件直径42mm,这个光洁度应该小于RA1.6了……不过这是切断刀切的(起码端面不平),如果拿外圆刀,能好很多啊。

网友(2008-08-19):
我认为除了机床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
1,刀具的原因,就像上述有些大侠所说的刃倾角存在问题
2,切削参数选择有问题,转速过低,再加上刀具刃倾角太小,产生了积屑留出现了图片中描述的问题

网友:
原因:1.纵向伺服电机与丝杠的连接处存在问题
      2丝杠与螺母的间隙调整
      3中托板楔铁调整不当也可造成上述缺陷

网友:
机床自身的原因应该不大,关键是刀具问题和操作水平问题。从楼主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楼主有几台这样的车床。我想即使丝杆有问题,不可能每台都有问题。应该还是操作水平不过关。。还有,积屑瘤应该是主要因素。

网友:
不是机床的原因,你的刀具排屑可能有点儿问题,如果冷却足够充分的话
不信的话你留余量0.05加工一刀,从小车到大
像这样大的平面,从大车到小和从小车到大,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车出来的产品的光洁度也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