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抛光处理有无更简易的方法?

楼主(2007-09-21):
经常有少量铝合金件需要做抛光处理,特意为这点小东西跑到抛光厂去做抛光实在划不来,想自己做抛光,不知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实现抛光处理。

一般需要外圆抛光和平面抛光。

谢谢!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你想怎么处理.抛光也有很多种

楼主:

机械抛光,拿在手上用砂轮之内的东西配合研磨膏之内的东西进行抛光。

网友:

常规的都是机械抛光啦

网友:

布轮抛光可以得到光亮表面,亚光效果需要化学抛光

楼主:

哦,那个叫做布轮呀,一般转速要求多少?

网友:

钢件3500以上效果好,铝不清楚,也许应该低些

网友:

铝平面抛光我想是不是应该用金相砂纸更合适啊

楼主:

那么外圆抛光呢?

网友:
如果仅仅是抛光,只要在一个4300转左右的电机轴头部装一个锥螺纹接头,装布轮,用白色的铝铜抛光膏就可以了。注意表面保护。

楼主:
谢谢!
请问“注意表面保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手工抛光时用力不要太大,抛完的零件不要用手摸,需带作业手套,铝比较软,沾上指纹去除时会伤及表面,最后用软纸包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形状不大清楚还不好定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抛光时用力不要太大,抛完的零件不要用手摸,需带作业手套,铝比较软,沾上指纹去除时会伤及表面,最后用软纸包裹。

谢谢!

网友:
可以用砂带或布轮抛光

网友:
用砂带磨削技术可以解决!详细请咨询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司02367669666

外圆用无心外圆砂带磨床:

平面用平面砂带磨床:

网友:
用羊毛的装在砂轮机上抛比较好。

网友:
我们的铝合金产品一般采用电化学抛光

楼主:
化学抛光回使整体尺寸变化,这样的变化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C(2007-10-27):
你到底是成本问题还是精度问题
怎么前后矛盾呢
手抛精度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成本问题还是精度问题
怎么前后矛盾呢
手抛精度高吗

化学抛光会整体腐蚀,而我的零件上面有很多螺纹,如果经过长时间化学抛光的话,螺纹腐蚀厉害就报废了。因此抛光只能抛指定的地方。

网友:
那你就带着螺母做吗,不过要用铝质螺母

楼主:
这样制作太繁琐了,
因为整体都需要染色的,而且一个另计上面里里外外有3、4处螺纹,这样做不可能的,成本不但高,氧化时也非常麻烦。

网友:
用平面磨和无心磨可以做到。

网友:
不同抛光轮和抛光蜡能抛出各种效果来
抛光设备挺简便的就一电动机

网友(2007-12-16):
氧化铜表面抛光。我听说过,但买不到氧化铜,所以没试过。
从别人的效果上看,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学抛光会整体腐蚀,而我的零件上面有很多螺纹,如果经过长时间化学抛光的话,螺纹腐蚀厉害就报废了。因此抛光只能抛指定的地方。

我们的螺纹孔尺寸影响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作业手套是什么手套?高速旋转的砂轮或类似钻床等机器操作应该是禁止带手套的呀

网友(2008-01-18):
楼上的

谢谢参与 我们也从中学到好多东西
铝合金抛光

网友:
买个抛光机或砂带机,根据不同产品要求定,铝合金一般先用砂轮粗抛,再用麻轮或布轮精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