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这个不属于齿轮

楼主(2007-09-21):
我在齿轮专区发了这个贴子求助,大家都说这个不属于齿轮,属于链轮,也许是我见识少的原因吧,大家见笑了。

不管是链轮还是齿轮,请大家看看,我这个设计合理吗?运行时会有干涉吗?谢谢大家。

 H$ T7 T

工作原理,利用链轮的转动,实现料带(黄铜)传送。

网友:

自己查下链轮设计的书先。

楼主:

楼上大侠,哪里有这方面的书啊,可否推荐?最好是直接指教,OK?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 或者 机械设计 的课本都有

网友:

不好意思。你先到大书店去找找吧,或者在网上搜索后邮购也可以啊。对链轮我不懂,但我想从来没设计过的人总得看下书才行吧,否则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啊。难道这个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

网友:

同步带轮

楼主:

这个是我根据产品的尺寸,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把握,所以就发到这里来,请大家指教,谢谢大家啦!
我那个产品怪怪的,不好下手,开始准备用空气送料器,设计好以后,才发现不实用,就想到了用步进马达,再加上这个带齿的轮子,来实现精确的送料。

网友:

不知你有没有看见过端子机,
用那种结构就可以,结构简单精度高.成本很低.

网友:

湘里狼网友您好!

我看您的设计,介乎于链轮或同步带轮的原理,但是不标准。当然,作为非标设备,也未尝不可,但是您要保证运作同步正常。如果您自己没有把握,我建议最好还是参照相关的标准设计。

2 M B _. R3 c. J

顺便补充一点,可以说是非标设计中的原则,教科书没有,是老师的教导,就是非标设计,不一定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天马行空,也要尽量参照标准,尤其是传动、紧固等等。这有利于制作的方便及日后的维护。

网友:

我认为此机构应基于链轮设计,但用于推料可能难实现,用于拉料,则在出料方向应加导向。

网友:

链齿与直径1的孔啮合?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不行,实际用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虽然我不精通设计,但我认为:一个好的非标设计高手,肯定是经过了大量的标准设计千锤百炼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齿轮.从原理来看,也不是齿轮传动,只能算是不标准的链轮传动.

TO 湘里狼:
你在一楼问大家"运行时会有干涉吗?" 你觉得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出现干涉呢?

网友:

同意8楼老马的意见;传动之类的零部件还是按照手册为好,加工制造也方便,有利于以后的设备维护.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要不我明天把整台机器的图片发上来,在办公室的电脑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明白些。
其实就是用那个齿轮,来实现料带的传送工作,精度并不高,每次送料距离为50mm(误差1--2mm都可以),马达转动150度,分度齿的分度角为15度,基圆直径38.2mm,此时的弧长是5mm,所以精度方面是可以复略不计的。

签于大家担心的导向问题,这个都好办,我都已经设计好了,我担心的就是齿轮转动时,与料带的咬合问题,是否会有干涉?
TO:12楼的网友,你好,
 我担心的是料带和齿轮的咬合问题,虽然我设计的弧长是5mm,料带的孔距是2.5mm,每次咬合2个孔,在原理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在齿轮转动的时候,它们之间能很完美的咬合吗?
还有我那个齿的根部是1mm,齿尖是0.6mm,这样和料带孔的咬合能行吗?

再次谢谢大家的指教!有大家的指教,我相信这台机器一定能设计好的!

     机器其它机构都已经设计完成了,就是这个齿轮还没有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网友:

绝对是同步带轮 ,你都使用步进马达了,我们的机器和你有点相同,我们的机器主传动就是同步带轮+西门子电机+同步带,不过这种同步带轮也是非标的,我门生产了许多同步带轮,可是我从来还没有看到有同步带轮这样设计的。要是能现场看看您的机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同步带轮 ,你都使用步进马达了,我们的机器和你有点相同,我们的机器主传动就是同步带轮+西门子电机+同步带,不过这种同步带轮也是非标的,我门生产了许多同步带轮,可是我从来还没有看到有同步带轮这样设计的。要是能现场看看您的机器就好了。

不好意思,也许你误会了,并不需要同步皮带,第二张图片就是我要传送的工件(我们称料带),就通过马达的转动,带动那个怪怪的齿轮来转动,实现料带的传送。

网友:

不过还是有相似之处,恕我才疏学浅。不过绝对是非标同步带轮。

网友:

既不是链轮也不是齿轮,多数用于非标传输,排序设备,至于传动会不会产生捏合,可以用链轮原理进行验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不是链轮也不是齿轮,多数用于非标传输,排序设备,至于传动会不会产生捏合,可以用链轮原理进行验算.

我对于齿轮方面没有很深的认识,也不知道该如何验算,大侠能帮个忙吗,谢谢!

. v P

网友:

LZ你好, 能不能把 齿 和 孔 两个局部视图(包括尺寸)发上来?
还有,料带的底面到轮子中心轴线的距离是多少? 是否可调?

感觉如果设计不当的话还会引起孔卡齿或齿滑出孔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 u8 d g" M. { LZ你好, 能不能把 齿 和 孔 两个局部视图(包括尺寸)发上来?
还有,料带的底面到轮子中心轴线的距离是多少? 是否可调?

感觉如果设计不当的话还会引起孔卡齿或齿滑出孔的现象.

你好,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局部视图可以发上,

楼主:

局部图来了

楼主:

还是看不清,来个DWG格式的吧,

网友:

看一下用胶卷的相机,卷胶卷的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虽然这个零件的归类无关紧要,但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还是将它归入链轮吧。
楼主的设计从原理上说肯定可行,关键是各尺寸的确定。这里提几条意见供参考:
1、料带上的孔距决定了只有设计非标链轮,齿形(不是尺寸)可参考标准链齿;
2、料带在卷上链轮前的一段长度内,应保证足够的直线度即平整性;
3、应保证始终有且只有一个链齿与料带“有效”接触;
4、减小链轮“节圆”直径和齿高,有利于防止链齿卡带,不利于防止链齿脱扣;
   增大链轮“节圆”直径和齿高,有利于防止链齿脱扣,不利于防止链齿卡带;
5、链轮轴心到料带的距离最好能微调;
6、可以在二维绘图软件里对链轮旋转15°(一个周期)的过程进行细分模拟验证。例如每转3°,画一个啮合状态图。当然,如果你能用ProE或者UG做机构运动仿真更好;
7、链齿可以打磨的;
8、链轮多做一个。

楼主:

风追云网友,你好,谢谢你的经典指教,您的回复正是我需要的答案!
您提出了 8 点非常宝贵的建议,有 6 点我已经做到了,并且很有把握。
现在还剩下第 4 点和第 6 点我没有把握,这两点,需要很专业的知识才能计算准确。
请大侠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湘里狼网友好,“大侠”二字实不敢当。
第6点我相信你用二维绘图软件能做好。第4点只是定性的分析,调整尺寸时用来帮助确定尺寸的增减方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就是应该将链轮基圆上两相邻啮合点的弦长设计为5mm,而不是弧长。
接下来就是用实践检验。如果坚信自己的设计原理是可行的,就不要害怕失败。凭什么不允许我们设计人员交学费呢?

楼主:

风追云网友,你好,我刚才用solidworks软件试着模拟了一下,每次转动2度,当转动到8度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后面的孔和齿出现了干涉,我弄不懂了,
请问“弧长 和玄长”不一样吗?怎么区分?
请指教,谢谢!
我是个不怕失败,敢于创新的人,有你们的支持,我相信我一定会设计成功的!
本来我公司,类试这样的产品,设计机器的时候,都是用空气送料器来实现送料的。
但是空气送料器体积大,噪音大,柔韧性不好,因此我想到了利用步进马达,加上这个链轮的机构,来取代空气送料器的方法。

网友:

弧长是圆上两点间沿圆的轨迹测量出来的弧线的长度,弦长则是圆上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请你画一下链轮上一齿刚好脱离料带,而此时紧跟其后的另一齿刚好接触料带的啮合状态图。是不是应该让弦长等于5mm?
当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大时,正多边形的周长才无限逼近圆的周长。

楼主: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链轮在和链条配合时,孔距要等于链轮两齿间的玄长,而不是等于弧长!
当然,现在我的孔距是规定了的,所以我现在设计齿轮的时候要考虑到孔距的情况,再合理的设计链轮半径,和两齿间的分度角。

楼主:

我重新设计了链轮的尺寸,

节圆直径39.9mm,两齿间的分度角14.4度(配合步进马达0.72度的步距),此时的玄长5mm,
我想问下,料带是0.4mm厚,那我的齿高选择多高为合适呢?还有就是,齿节圆处是1mm宽的话,那齿末端选择多宽为合适呢?
这两点我搞不懂,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传个重新设计后的链轮图片上来,当我要传送的料带孔径是1.5mm,厚度为0.4mm时,

网友:

1、关于齿高,可通过画两个啮合状态图确定。一个是相邻两齿一进一出时的状态图,一个是一齿位于链轮的最高点时的状态图(此时齿顶应该比料带上表面高出少许)。齿高留点余量不要紧,可通过打磨消除。
2、齿顶的宽度比节圆处的宽度小0.2左右吧。这个我也是估计,不过多留一点余量也不要紧,反正可以打磨的。
3、实际节圆半径是由链轮中心到料带的距离决定的,所以该距离可调是必要的,否则可能因弦长累积误差过大而引起链齿与料带的干涉。
只能给你这些意见,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补充一点:链齿的横截面宜为腰子形。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通过您的指点,我已经有了八、九分的把握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懂,还请您再指教指教!
就是您在前面提到的,要根据孔距,来确定两齿轮的玄长为5mm,不是弧长。
我做了试验,分别设计了两个链轮:
1、节圆直径39.9mm、分度角14.4度,两齿之间的玄长等于5mm。
2、节圆直径40.2mm、分度角14.4度,两齿之间的弧长等于5mm。

然后装配后模拟转动,开始没问题,当转到13度时,利用玄长设计的链轮出现了干涉,而利用弧长设计的链轮几乎没有干涉,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我不清楚你是怎样模拟的。
只提醒你一点,当链轮匀速转动时,链条(这里就是料带)作直线运动的速率是周期变化的,啮合点在径向上有往复位移,这和摩擦轮带动平带作直线运动(无打滑现象时)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按摩擦轮带动平带的方式模拟的,就会出现弧长5mm的无干涉,而弦长5mm的反而出现干涉的情况。因为此时弦长5mm对应的弧长已经大于5mm了。

楼主:

风追云网友,你好,真的万分感谢您的指教,以前我对什么齿轮、什么链轮没有又很深的认识,通过您的教导,我学到了不少,社区就应该多一些您这样的高人,社区才会更繁荣、更有潜力!
现在我这台机器的其它部分都已经设计完成了,就差这个链轮还没有完成,没有把握。
经过您的指教后,有了八、九分的把握了,就剩那个关键的一步:到底用玄长还是弧长,来确定齿根节圆的直径了?
您说我这种传送方式,是应该以链轮传动链条的方式来设计?还是应该以摩擦轮带动平带的传送方式来设计呢?
另外,我这个链轮安装在料带的上面,跟安装在料带的下面,有没有区别?

网友:

1、用弦长确定节圆的直径,节圆与料带的下表面平面相切(料带在上时)。齿顶圆大于节圆,而齿根圆小于节圆。从你35楼的图片看,齿根圆已经占据了节圆的位置。
2、显然是链轮链条的方式。
3、如果没有其它方面的考虑,链轮在下较好。一是有利于减小料带的下垂度,二是符合一般的上料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35楼的图片看,齿根圆已经占据了节圆

这个是为了好装配而这样设计的,明天上班我会按照您教的方案,重新设计这个链轮,

0 z! |; d ?

这台机器预计是十月下旬要投入使用,所以现在很紧急

再次谢谢您的指教,机器做好以后,我会把喜讯汇报给您的

网友:

节圆尽量大一些,转动角度可以小一些,或者如果带料允许弯曲的话,把带料绕在链轮上一部分,增加啮合齿孔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节圆尽量大一些,转动角度可以小一些,或者如果带料允许弯曲的话,把带料绕在链轮上一部分,增加啮合齿孔的数量

你好,把料带绕在链轮上是不允许的,您提到了的“节圆大一些,转动角小一些”这个建议,是不是这样会有利于传送?

我设计两个齿轮的分度为14.4度,是为了配合步进马达使用,因为步进马达是0.72度/步距,0.72*20=14.4,这样方便我写PLC程序,

楼主:

我把设计好的机器模型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并请大家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是收集材料?
还是分段切割?
料带是从哪边流向哪边?

网友:

等看结果

网友:

湘里狼 大虾:
看到你的图纸我感到亲切

如果不出我的意外  你是不是想把中间的产品(带料)卷起来?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卷的?是平卷  还是垂直卷?

在马达(定转子)模具中就有这种外部辅助结构的

这样是可以的  只是要控制好相对速度

楼主:

首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说对了,我这台机器就是一台自动送料机,带收集功能(日本人注重环保),强烈要求一定要把废料也收集好,绝不能污染环境,所以在后面增加了收集装置。
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吧:

买回的原材料在左边,也是用转盘放置的(我没有画出来),利用步进马达带动链轮转动,从左向右边移动料带,
在中间位置,由作业员把需要的部分取下来,剩下的费料就由后面的收集装置进行收集。

网友:
很有意思感觉有点像1600K打印机的带打纸机构

网友:
想必大家都用过使用胶卷的自动相机,胶卷的传送就是这个机构。还有现在电子行业SMT机器的送料都是这种机构,最普通不过。什么是标准?标准是人定的,相信自己吧,多试验,多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几天没进,机械社区改版了

网友(2007-11-22):
楼主,结果如何了?发个照片上来看看呀.

网友:
这东西貌似是引线框?
参考键合机的传动方式,我觉得用一个尼龙或者橡胶的轮子,利用摩擦传动比较好。
毕竟,齿轮之类刚性的传动对铜条这么脆弱的东西不怎么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个人想法:1.制造可能困难.没有现成的刀具.2.其他加工方法能否保证精度.3.干涉问题,他不是孔大小的问题,而是轮齿能否平滑出入的问题.象齿轮一样.

网友(2008-03-03):
这种机构早就见过了,在自动化设备上,基本和楼主用法一样

网友(2008-05-02):
湘里狼网友您好!
实现精确的送料,这样的机构可行如孔带打印机,正转反转都可精确定位在设定的表格内

网友:
看了网友们的讨论受益匪浅啊,知道我们学的东东还是有用的啊

网友(2009-10-16):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电子设备上很多都是用这种传动!!比如编带机

网友(2011-04-10):
送料带 用你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的  不过我是在盘上加针

网友:
医院里面有种x光机 它只有一个链轮 而且也只啮合一部分 链条不光是拉伸 而且也压缩 反向转动时 链条推动滑轨上的部件移动 我觉得既然是送料 找来资料借鉴一下也未尝不可

网友:
链轮运行时有个包角 靠这个保持稳定 您设计的这个如9楼所说 加上导向机构就会很麻烦

网友:
想应用到什么地方啊。。。。。

网友(2011-06-05):
1mm的厚度。。。!!!

网友:
链轮设计,但用于推料可能难实现,用于拉料,则在出料方向应加导向

网友:
这个确实是链轮 ………………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东西,是端子裁切用的,我们叫他棘轮

网友:
楼主这个设计,不用考虑小针尖的过度磨损吗

建议楼主将针角改成装配式的,尖锥形,尖锥根部直径与略小于Pi孔直径,下方台阶大于pi孔,这样轮体在加工的时候入放公差,然后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对很一针尖进行调度,进行齿合。针尖最好使用较硬的材料,黄铜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