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HRC46的材料

楼主(2007-09-22):
     请教各位朋友:我有两块NAK80的材料,硬度HRC45---47,现在加工冷却水孔的时候加工不进去了,孔深有350mm,直径10mm,我用的是sandvic的刀,但太短,只有100多长,所以只能加工到100mm的深度,各位师傅有没有好的办法,,拜谢了..................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的加工,惟有自己加长刀杆。

楼主:

            请教:是从新买刀还是接啊,我们接过,但是总是不行

网友:

可以换一种方法啊!不考虑成本的话可用电脉冲!

网友(2007-11-13):
Sandvic也可提供硬质合金防震镗杆啊

网友:
将sandvic的刀进行磨擦焊接长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