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锈钢剪边后会破裂呢,急啊

楼主(2007-09-22):
为什么不锈钢剪边后会破裂呢,急啊,请高手们踢教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不锈钢呀?
我以前也试过那了一些不锈钢折边,结果断裂了,师傅说这些不锈钢质量不好,后来又有些人说,不是所有不锈钢都适合折边的。
可能具体要看含量。

楼主:

是201,我切边后就断裂了,买了好多201回来都不行的都是一样的原因,现在我头都爆了,你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我对这些不太懂,不过我看见一些国外的图纸,用不锈钢做外壳,需要折边,材料用的是304的。
我估计201的不锈钢材料不行,加上现在材料市场上面鱼龙混杂,很多时候都是以次充好。

楼主:

你厂是做什么的呢?我想找一下关于咖啡壶的设计思路有哪位朋友帮一下手呢,小弟谢啦

网友:

热处理一下,看行不.昨天看到一个拉丝的,也是用不锈钢,就是不知道牌号,他们就是拉一下,烧一下,再拉,再烧,最后把粗丝拉细了,热处理,主要是让它的晶粒细化

网友:
201可以折边的啊,我们经常用的.你用多厚的材料?

楼主:
0.2至0.3哦,你是怎样折边的呢

网友:
什么单位的产品?材质问题,试试先退火再折边
折边机上刀模R角;对于低碳钢,最小弯曲圆角约为1.0倍板厚;对于中碳钢,最小弯曲圆角约为1.5倍板厚;不锈钢选用最小弯曲圆角约为1.5倍板厚

网友(2010-11-03):
楼主用的201易裂,那就试用一 下301的。我们厂也做过不锈钢的,开始用304的,折弯时容易裂开,后来用301的比较好。304也可以折弯,但是,要看折弯的角度是多大。如果太大,就不适合。301的折弯角度可以很大的哦。

网友(2010-12-30):
用水刀切。南京大地水刀。http://www.dardiwaterj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