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autocad软件的两个技巧

楼主(2007-09-22):
我说autocad软件的两个技巧
看到一个帖子谈到有关偏移、清除的两个技巧。我谈谈我的:

1 偏移时,有时需要偏移已知距离的3.45分之1.7,例如123/3.45*1.7=60.6087......,不要先算出这个数再偏移,那样不准确。
  正确的方法是,偏移命令后,插入(键入)'cal,然后键入123/3.45*1.7,再选择、偏移。不要说这种式子,像45.6/sin(30)*cos(12)*.5^.5,函数式都可以。
2 关于清除。存盘前,键入pu,多余的层、块......,统统清除,足以减肥。

不知道这样的发言,是否有助各位。若有用,还可写出一些。

网友:

很好,呵呵
没用过,试试。

网友A:

早都用过了,看了这个了,我也说一个.
用TR剪切的时候,在输入TR后,选中要选的线,再输入F,点右键,画出要剪的范围,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有说完,这样就可以把一排的线都可以剪了

网友(2008-11-18):
引用 网友A:
早都用过了,看了这个了,我也说一个.
用TR剪切的时候,在输入TR后,选中要选的线,再输入F,点右键,画出要剪的范围,确定就可以了

很好用!!!

网友:
谢谢呀,计算哪个只知道有,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现在知道了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发言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命令咱没用过 受益 谢谢楼主

网友:
还没用过啊,呵呵试试

网友(2009-03-19):
试了一下,但第一个方法还是不知道怎么用,还请成功的朋友们多说说,,谢谢,

网友:
早都用过了,看了这个了,我也说一个.
用TR剪切的时候,在输入TR后,选中要选的线,再输入F,点右键,画出要剪的范围,确定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方法,还没用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请高手介绍一下,有很多孔又很密集,采用什么方式标注坐标啊,有外挂工具吗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
没用过,试一试。

网友:
PU命令经常用,每次图画好后,用它清除不需要的文件。但'cal这个命令还是第一次看到。学习啊!

网友:
学了,学问不少啊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
呵呵
( g" p& }* h6 N* C3 ~是的发的是发是的发是

网友:
谢谢,受教了。希望先生们可以多发一些这样的经验之谈。

网友(2011-12-02):
输入  TR后 直接按两下 空客 ,,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其实CAD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小技巧,期待大家继续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