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表面渗碳或渗氮后的精加工---请教

楼主(2007-09-23):
各位前辈

0 z r- W+ L Q1 v

在对金属材料如20Cr进行表面渗碳或渗氮之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形,需要对热处理后的工件进行二次精加工,可这时工件的表面硬度已经很大,该采用什么样的精加工方式呢?我的工件是圆柱状的,用金刚砂轮磨可以吗?要求的精度在0.01~0.03左右。

谢谢赐教!

网友:

渗碳和渗氮是两种不同的工艺。
渗碳后必须淬火,并且渗碳层较厚。因此常用工艺是精加工前渗碳,渗碳淬火后磨削。磨削用普通砂轮即可。
渗氮时温度不太高,渗氮层也浅。一般在磨削后再处理,处理后直接使用。如对精度有更高要求,常用方法为研磨。

楼主:

谢了

网友:
如果渗氮 建议用专门的氮化钢 推荐38CrMoAl

如果渗氮 建议用专门的氮化钢  推荐38CrMoAl
渗氮也叫氮化。是将氮原子渗入钢件表层(一般渗层厚度为0.3mm左右)的化学热处理工艺。
氮化与碳化相比优点有:
1、有更高的表面硬度和耐磨性,专门的氮化钢(38CrMoAl)经氮化后,表面硬度可达到60度左右(HRC)。
2、有高的疲劳强度,由于氮化后零件表层可以得到比氮化层更大的残余压应力,所以氮化后零件的疲劳强度提高的幅度更大。
3、变形小,而且规律性强,由于氮化时的温度较低一般为500~600℃之间,而且升温和降温的速度都很慢,所以变形量很小。又由于其变形主要是有氮化层体积膨胀所引起的,所以规律性强,易于掌握和控制。
4、抗腐蚀性高。

 像你这样的圆柱体的工件氮化后变形量不会大于0.05mm的。而且是均匀膨胀。完全可以用白钢玉砂轮磨削。绝对能保证精度。不过材料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我还是推荐你采用38CrMoAl。

网友:
理论上,任何钢种都能通过氮化来改善其表层特性,但实际上,普通的碳钢氮化后,钢的表面硬度提高的不多,这是因为铁的氮化物(如:Fe2N、Fe3N、Fe4N等)稳定性较差,易于集聚粗化,硬度较低。所以为了获得高硬度和高耐磨性的表层,必须采用含有氮化物形成元素的合金钢。
   氮化后的硬化层表层很薄,一般为0.3~0.7mm。必须要有强而韧的心部组织作坚实的基底,才能发挥氮化的最大作用。而且氮化零件也需要足够的心部强度,所以一般多采用中碳合金结构钢。由于钢中的碳原子阻碍氮的扩散,故含碳量不能过高,以0.3%~0.4% C 为宜。
   目前,我国最常用的气体氮化用钢就是 38CrMoAlA 。

网友:
谢谢,又涨知识了!!

网友:
支持5楼蓝色眼泪-----理论上,任何钢种都能通过氮化来改善其表层特性
中碳钢适合渗氮
含有Cr成份的钢适合渗氮

网友(2007-10-26):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回复,我终于弄明白渗氮的原理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CrMoAlA是高级材料,疲劳强度很好。一般工厂不怎么会用它的。

网友:
氮化不是说可以作为最终工序吗?

网友:
渗碳后一般进行磨削处理.渗氮后一般采用超精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又 学了一招,对渗碳.渗氮有了深的认识

网友:
楼主
有两个重要问题
1:是软氮化还是硬氮化
2:零件长宽比,变形量有多大

网友:
再加工渗氮层不破坏了吗?

网友(2007-11-25):
请教5楼楼主

40CrNiMoA做M300X8的螺母和拉杆,拉力1000吨,表面渗氮0.2mm,材料适合吗?渗氮层会不会炸裂?

网友:
渗氮后一般情况下不再加工,因渗氮后表面硬度达到HV700以上但厚度只有0.01-0.02mm左右;但需要先做变形试验
渗碳后根据产品精度要求,可以采用车削、磨削、珩磨等;
像你这种产品,如表面粗糙度在Ra0.8以下,车削就可以达到

网友:
楼上大侠:
你说:渗氮后表面硬度达到HV700以上但厚度只有0.01-0.02mm左右;
四楼大侠说:渗氮也叫氮化。是将氮原子渗入钢件表层(一般渗层厚度为0.3mm左右)的化学热处理工艺。
怎么回事?

网友:
38CrMoAl的密度是多少呢?

网友:
不是很清楚!!
接触的不是很多!!!

网友:
谢谢蓝色眼泪深入浅出的解释

网友:
渗氮后一般采用磨削的办法来精加工.
渗氮的深度是可以控制的,要保证氮化层大于变形.俺修过氮化炉.所以了解一点点.

网友(2008-01-29):
工件返修可以先退氮

网友:
想买设备,但不知道现在国内哪些厂家的渗氮设备比较好呀? 可以QQ532266367和我联系

网友:
关键在于氮化层比碳化层薄多了,所以氮化一般可以作为最终处理

网友(2008-03-09):
实际中,45#钢的渗氮效果怎么
合适不合适

网友:
一般说来,只有合金钢才用来氮化或软氮化,这样才能氮和钢中的合金形成各种氮化物,提高材料的耐麾性。碳钢象45#一般不氮化,也不能碳氮共渗,因为其含碳量不低了。效果不好。

网友(2008-04-20):
一般来讲钢材中有合金相就可以氮化的,不过最好的还是38CrMoAl,我们厂经常用它做内燃机里面配气机构的锁夹,锁夹套,弹簧上座等零件。象42CrMo做氮化也可以。

网友(2008-06-13):
软氮化后的层深一般不会要求超过0.1MM的,要不成本太高。氮化后的零件可以采用磨得方式,当然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时可以车的。关于变形,我的经验是层深0.05~0.07MM时圆柱体的变形在0.03以下。我公司想控制在0.025以下都是一个难关的。如果哪位高人可以提示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40CrMo钢呢?也是氮化钢吗?

网友(2008-07-15):
留磨量----渗碳----淬火----精磨

网友:
我赞成2楼和4楼的观点!氮化正常变形很小,我也碰到变形问题,现在在氮化前加一道除应力处理,变形量在0.02以内。加入条件许可,38CrMoAl是典型的氮化钢!

网友(2008-08-21):
有没有经验丰富者在软氮化控制变形上有经验数据的啊。我现在正在研究570度氮化QT600控制变形在0.025内(外直径57左右)。

网友:
难道45#就不能渗氮吗,碳氮共渗不是对中号钢的吗?请大侠指点!

网友(2009-03-18):
兰色眼泪 说明的很具体。学到了不少知识啊

网友(2011-03-15):
38CrMoAlA是高级材料,疲劳强度很好。一般工厂不怎么会用它的。

网友:
请教楼主,40Cr齿轮模数0.9齿数90渗氮后不加工,渗氮厚度能达到多少?渗氮前需要留出渗氮层厚度余量吗?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批38CrMoAlA的轴,Φ40长370的轴,去应力也做了,但是氮化后还是达不到要求 0.02
坐等结果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学海无涯苦作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