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水切割加工的请进---交流一下机器的性能

楼主(2007-09-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听说:水切割加工零件超过20mm达到40以上那么其加工的速度就不是按照上面朋友所说的那么有规律的变化了,并且所产生的误差还非常大
还听说:水切割设备的厚度超过20mm后有些设备由于输出压力有限 会出现零件中有些线段割出穿的现象

网友:
这点是国产设备和进口设备最明显的差别.

网友(2007-10-24):
椐我所知,目前国内真正能做到400MPA工作压力的厂家还没有,都是标称,实际只有300MPA左右,而且核心零件仍然依赖进口,事实上国内厂家都在盲目,片面的追求高压力而忽视了稳定性,若有想上水切割项目,除了切割钢板之类外,切割其他的比如玻璃,瓷砖等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压力,稳定性才最重要,因为国内水刀机床性能并不怎么样,达到一定的速度就很容易出现误差,比如说切割玻璃,8MM的有250-280MPA,速度完全可以达到1500MM/分钟,这个已经接近目前国内机床的运行上限了,再快就很容易出现误差(当然空刀速度可以达到10000MM/分钟没有问题),
所以说,国内厂家任重道远,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稳定性

网友(2009-10-17):
我想搞瓷砖和石材加工,请问下各位老师:能保证切割质量的前提下工作压力一般在多大?加工速度是多少?
好象厂家老是推荐超高压的.

网友:
我用的是 美国OMAX 30HP (350Mpa 压力泵), 在保证切割质量的情况下 550毫米/分钟

网友:
补充: 上面我说的 是 切割大理石 20毫米厚度 , 切割速度是 550毫米/分钟

网友:
我用的是 美国OMAX 30HP (350Mpa 压力泵), 在保证切割质量的情况下 550毫米/分钟
引用 网友A:

350MPA是工作压力还是设备标称最高压力?

网友:
工作压力 350MPA, 也是最高压力, 我用的是直驱泵, 和传统的增压泵不同.
传统的增压泵 功率只有 70%, 输出波动 10%.
直驱泵 的功率 有 95%, 输出波动 0%.

网友(2009-12-21):
进口设备讲的压力就是工作压力,是保证你24小时工作的实际工作压力。
而国内的水刀厂家,喜欢按标称压力来宣传,实际使用又有个工作压力,国家标准规定:最高压力(标称压力)=1.2*工作压力。
按这个说法,如果国内说380Mpa最高压力的话,实际工作压力应保证316.67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