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5钢表面表面镀硬铬这种工艺是否可行?

楼主(2007-09-23):
请教各位大虾:在45钢表面表面镀硬铬这种工艺是否可行?镀硬铬后的表面硬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

可以的
45调质、加工、磨、镀硬铬、磨

网友:

很多轴是这个做法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还想知道,这个镀层的硬度能不能达到HRC60以上呢?

网友:

金属铬的硬度很高,一般镀铬层的硬度也相当高,而且通过调整镀液的组成和控制一定的工艺条件,还可以得到硬度更高的镀铬层,其硬度值起过最硬的淬火钢,因而耐磨性好。

铬具有较高的导热及耐热性能,在480度以下不变色,列500度以上才开始氧化,700度时硬度才显著下降

网友:

纠正楼主一下,镀层的厚度用 HV表示,一般不用HRC,表面硬度能达到HV800没问题

网友:

镀层厚度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楼主一下,镀层的厚度用 HV表示,一般不用HRC,表面硬度能达到HV800没问题
呵呵,谢谢指正了。

楼主:

7楼的问题我也想知道,镀层厚度能达到多少呢?还有他的造价与表面渗氮比,那个更经济些?

网友:

这种工艺是可以的 象液压缸的活塞杆就可以采用这种做法
方法就是2楼所说的  镀层厚度的话一般在0.15~0.3mm  表面硬度及造价不是很清楚

网友:
45钢表面表面镀硬铬

镀层厚度约为0.001mm至数mm;
价格与要求视具体零件有不同;
BTW,镀硬铬与渗氮需均能增加倍45钢表层硬度与耐磨性,但在防锈性能上镀硬铬更具优势.采用何种处理亦需依据零件用途,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们公司是镀铬的,但我们的材料是GGr15,不知道45有没有我们这样的硬度

网友(2009-05-05):
回复 网友B:

完全可以!目前的价格要看具体的工件情况。一般在0.85-1.1元平方分米每丝

网友:
请问:常见的镀层金属有哪些?

网友:
45表面镀铬肯定可以

网友:
纠正楼主一下,镀层的厚度用 HV表示,一般不用HRC,表面硬度能达到HV800没问题
我想纠正一下六楼的说法,不是厚度而是硬度HV表示维氏硬度,用HRC也是可以的只是各自强调的点不同
厚度可以根据需要一般0.01-0.03左右,盐雾试验和中性冷凝水试验镀铬的要好一些

网友:
渗氮已几乎替代了镀硬铬

网友(2009-11-19):
正准备做这方面的设计,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另外,用40Cr代替45#是否可以呢?

网友:
这种工艺是完全可以的。绝对的铬层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900以上,但是当镀层比较薄的情况,测试硬度会受到基体硬度的影响,测试硬镀结果往往偏低。现在也有比较先进的测试仪器和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影响。一般情况下,当镀层厚度达到三十微米这种影响就比很小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如果在40Cr基材上镀铬,对前处理有一定要求。否则镀后外观,以及镀层结合力会受到影响。

网友:
现在对镀铬层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防腐性能方面的要求。中性盐雾试验要求达到九十六小时,不能有腐蚀点。可以说达到甚至超过一般性的镀锌层的防腐要要求。镀铬层防腐性能与基本表面光洁度有直接的影响。现在不同行业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去提高,镀层的防腐性能。如:铜锡合金+硬铬,乳白铬+硬铬层;有的还用双镍层+硬铬层。而用盐雾相应的盐雾检测方法和标准也都不同。

网友:
正准备做这方面的设计,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另外,用40Cr代替45#是否可以呢?
引用 网友C:

两种材料机械性能及热处理性能非常相近。

对于板材:调质45# 20mm或更厚点,淬火只有10mm左右,有的军品要求严只有6mm。
40Cr 要强得多,淬火20mm厚都行

网友C:
两种材料机械性能及热处理性能非常相近。

对于板材:调质45# 20mm或更厚点,淬火只有10mm左右,有的军品要求严只有6mm。
40Cr 要强得多,淬火20mm厚都行
引用 网友D:

调质数据有误,在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