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如何加工多头罗纹?

楼主(2007-09-23):
诸位大侠好:

   请问在数控车床上如何加工多头罗纹,(蜗杆),程序如何编写以两头为例

网友:

有几种方法的! 有些机床是可以直接用一个螺纹循环指令就可以搞定, 本人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只要车床能车螺纹就可以的,   加工第2条螺旋线的起点跟加工第1条螺旋线的起点Z方向相差一个螺距就行了 。        加工3,4,5,6.........线道理也是一样

网友:

ai 4
\

楼主:

道理我是知道的,在普车上我是做过的,可在数控车上没做过,程序如何编写那?请教拉。

网友:
退?个螺距的距离编,忘了,以前在工厂时师傅教过。可以问一下工厂的操作师傅啊,他们都知道的。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了,去书店买吧,有比较笨的方法2种,还有2种是很短的
一个是宏和一个子程序,保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朋友好:
   既然很简单那就交小弟一下好吗?

网友:
多头螺纹加工:
1.可以用移动Z轴的方法加工.
2.先将F值设为导程.加工深度按螺距.
3.是几个头移到(N-1)就行了

网友:
宏指令编程

网友:
数车对手多头的普通螺纹车削比如常见的三角螺纹方法就是编程时以导程编一段,先车出一条螺纹线,后将螺纹刀的起刀点与前一次起刀点外移一个螺距,再车削一次,就可以车出第二条线,依次类推,有多少头就每次把起刀点外移多少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弟好:
       小弟这里谢谢啦,

网友:
先设定一个进刀点,然后每次进刀点从上次进刀点进F/N(N指螺纹头数,F指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2007-10-30):
用西门子802D中的“CYCLE97”就可以加工多头螺纹

楼主:
数控车床上如何加工多头罗纹

诸位好;
   在大家的指导下多头罗纹是车出来,有车多头蜗杆经验的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2007-12-21):
我现在 就 在 干蜗杆 我 也想请教 我 是 用自己磨的 成型刀  干的 模数3.15  4  4.5  6
  干了 好多 单 双头的用西门子802D  干的  左右 赶刀   在 斜进

现在 干一 个大 模数的 蜗杆  刀接触面大了发颤了

我 想 斜进  怎么 编程序呢 ??  Z进多少  X进多少  怎么确定

怎么 干呀!

网友:
谢谢了啊
  我也想学习哦

网友(2008-03-04):
多谢大家了,那位高手能不能编一个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2008-11-21):
半锥半直罗纹还是单边63度

怎么车弄了很久就弄不好,车刀老是坏,还车不光,数控也不好从一而终不能边转速,还是双头的

网友:
帮帮忙把

一个人琢磨了怎么久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高档数控车床可自动加工多头螺纹,如果没有,按普车的办法编程

网友:
悠悠天空

数控双头很简单的
下面你看看     T10x (4)2的

网友:
G92 X?  Z?  F? L?L是头数,F是螺距

网友:
我QQ527340531
你的多少啊 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
T10x (4)2的是 梯形内罗纹
象这样的 用G76比较合适
G76P021030Q100
G76X10.2Z-20P1300Q50F4.0

网友:
用G32编后面加Q就行了 带表角度

网友:
我感觉以上楼主说的都有道理,我说说我的看法,不一定成熟啊:
1.如果是单件的话可以进退一个螺距就OK了。
2.如果是批量的可以采用子程,很方便的。
3.也可以采用用两个程序来加工这个零件,但麻烦。

网友:
非常简单,加工好第一螺距后z轴移动一个螺距,导程是螺距乘以2

网友(2009-04-30):
KND的我知道,G92X-Z-F-L-;L2为两头螺纹,L3为三头螺纹,以此类推。

网友:
楼上说的是什么系统的啊   我用的是GSk980TD  G32X_Z_F_Q_    F(导程)Q(转角)

网友:
真能搞你们,2年前的贴子也捞上来了

网友:
用  G76     比较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