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67K折弯机的问题(delem DA65系统)---请教

楼主(2007-09-23):
一台金球WE67K折弯机,X和Y显示的是空白,造成不能启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网友:
机床参数被修改,可能是关闭了X Y轴所致,

网友(2007-10-26):
不是的,应该没有改参数,是关机前没有把刀具放低,使油缸位置过高
你以后关机时多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了

网友(2007-12-0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现在该怎么办?现在我的机器根本就不动作。我的Y轴无法编辑。

网友(2009-03-13):
数控折弯机 数控剪扳机 维修 改造

主要为机床生产商提供瑞士CYBELEC数控系统

  主要有NC880S      DNC600S    DNC60    DNC61G

同时为广大终端用户提供技术支持    维修  改造服务

        定做数控折弯机   剪板机

电话:15900827253

网友(2011-12-16):
主要为机床生产商提供瑞士CYBELEC数控系统 维修  改造服务
  主要有NC880S      DNC600S    DNC60 (DNC62 DNC63 DNC64)    DNC61G  DAC51 DAC52 DAC56 DAC65W  DAC-310
同时为广大终端用户提供技术支持            定做数控折弯机   剪板机
电话:18964734318

网友(2012-10-29):
请教高手我台梁发记DA65老款折弯——因机床上下模参数遗失不能起动,请问那位高手能指教如何编写上下之参数?极力求肋!谢谢!!

网友(2013-11-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