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加工方案,拿不准---请教

楼主(2007-09-23):
最近搞到一个QT500的铸件加工,布式硬度220,通孔的深度是50,锥度12度,粗糙度6.3,毛坯精铸,单边留有2mm的余量,现在考虑是先钻后铰的方案还是钻铰一次下来,没有干过这么大锥度的孔,拿不准。

请大家帮忙提些参考意见,致谢!

网友:

楼主,你要加工的锥孔大头(或小头)直径有多大?没看明白.

网友:

先钻后铰有可能会好点啊

网友:

孔径没说啊,如果较大而且量不大还是车成,锥度铰刀很贵;大批的话钻车铰。

网友:

楼主说的锥孔是否是个定位孔?
二个零件合在一起,先配钻底孔,后配铰锥孔。由钳工来完成,铰刀现成有买。

网友:

楼主的叙述不清楚,至少应该说明下列几点:
1)锥孔大头(或小头)直径有多大,这是2楼已经提出的。
2)工件的形状和锥孔的位置。工件是否为回旋体,锥孔是否在中央。
深度50,锥度12度的锥孔,单边还留有2mm的余量,其尺寸不会太小。

楼主:

谢谢大家,没想到周末的晚上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弄个图上来,cad坏了,要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先回答一下问题,没有表述清楚,不好意思,工件不是回转体,尺寸90X90X50,一个工件上面有3个孔,小头直径18mm。

网友:

还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尺寸90X90X50”,形状规则不?“一个工件上面有3个孔”,孔是否在一个面上?
虽然用图纸来表达才是最正确的方法,不过像楼主所说的这种简单案例,应该可以用文字表达完整。
这样的交流,太费劲了些。
先猜一下。
楼主在首帖说过“通孔的深度是50”,因此3个孔都在90X90的一个面上,孔的深度就是工件的厚度50。至少,孔的上下端面是平行的平面。
那末,制作这个工件的较好方法是在车床上做个花盘夹具,工件的孔底面贴紧花盘面,用两个侧面定位,上端面压紧装夹。车床小拖板扳过6度,镗出锥孔。
锥度12度,孔深50,小端直径18的锥孔,其大端直径约28吧,钻铰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锥度12度,孔深50,小端直径18的锥孔,其大端直径约28吧,钻铰的方法不可取。

理论上讲,伏枥前辈是正确的!

 R6 Y

其它就看使用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