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接头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09-23):
请问,钢的管接头和铜的管接头使用的选择是怎么划分的.比如说工作介质和压力,温度的....

网友:
一般是按压力分的吧

楼主:
是不是,压力大的时候,密封要求高的时候要用铜的啊?

网友:
压力大的时候,密封要求高的时候要用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A(2007-11-26):
管接头型式很多,不同型式密封能力不一样

网友:
大多数的形式是按照压力选择的。

网友:
材质的选择还应该主要考虑介质的腐蚀性能。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515&extra=page=10
这个是社区里面的一个资料,关于管接头标准的,相当的详细。你可以去看看的。要是有问题还可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接头型式很多,不同型式密封能力不一样

钢的管接头适用于压力大,密封要求高的场合
铜的管接头主要防腐蚀
管接头的密封能力怎么划分的?

网友(2008-02-11):
好像也与通径有关系。
楼上的,叫萧萧天竹的,是不是燕山大学02级的啊,看着好眼熟啊……
只是眼熟……

楼主(2008-07-23):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位的。我是江苏科技大学的

网友(2011-10-15):
进来向各位学习

网友(2012-03-02):
铜接头大多应用于制冷业,碳钢接头一般用于重工业、工程机械方面,不锈钢接头一般用于船舶、造纸等需要耐腐蚀行业。

网友:
考虑防腐蚀的话.恰恰要用不锈钢!

网友:
铜的密封效果要好些,也耐磨...

网友(2012-04-20):
管接头的密封能力应该和管接头的型式和密封部件的材料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