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编程的?

楼主(2007-09-23):
现在大家都是如何编程的? 多数是手工还是用专用的软件呢?软件的话哪个比较好?

网友:

看你是做产品还是模具喽   产品的话手工可以   模具就要 用MASTER  CAM    UG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做产品还是模具喽 产品的话手工可以 模具就要 用MASTER CAM UG 之类的

不是做模具,

比如说做较复杂的铸造类箱体结构,上立卧两用的加工中心;大型的焊接构架,上大于两米宽的数控龙门铣。

网友:
看你的数据点多不多,数学处理不复杂的话就用手编看图纸,算的点多啊就是软件编,当然也可以结合。你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
我认为软件起一个计算,传输省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