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渗碳后的耐腐蚀性?

楼主(2007-09-24):
各位高人,小弟为了提高20Cr的表面硬度,对它进行了渗碳处理,但试验后发现,硬度提高了,可耐腐蚀性下降很多,零件拿出来后锈的很严重,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提高渗碳后零件表面的耐腐蚀性呢?

网友:

不知楼主的零件是什么?
渗碳淬火后+发黑处理(是除锈,不是防锈)

要提高零件的耐腐蚀性,改渗硼!

楼主:

发黑处理就能提高耐腐蚀性了吗?渗硼表面硬度能达到吗?我要有HRC60以上的硬度呢。还有渗硼的造价高不高啊?太高了也不行。

网友:
就用CR钢就行了,不过好象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也不能永远都不生锈吧
铬(Cr):在结构钢和工具钢中,铬能显著提高强度、硬度和耐磨性,但同时降低塑性和韧性。铬又能提高钢的抗氧化性和耐腐蚀性,因而是不锈钢,耐热钢的重要合金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