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求助,如何解除方程式锁定的只读尺寸(急)

楼主(2007-09-24):
有几点很弄不懂,有时候当我删除方程式后,有些尺寸好像还是关联的。不能修改。简单的我就重建模,复杂的,唉

有时候不记得自己是不是用过方程式关联,可是在方程式列表里又看不见,但尺寸却是关联只读的。

还有编辑方程式的时候能不能像EXCEL那样点亮相关的尺寸啊,有时候方程式一多。根本看不出那个是哪个

还有自动几何关系选择参数是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

看来只有重建了

网友:

只读尺寸是跟其它尺寸关联的,举个例子,一个等腰三角形,如果定义了90度的角,那它的直角边一定是斜边的0.707。因为它内置的算法就是这个样子~~你想改它,除非你改掉软件本身内置的算法。

网友A(2014-08-20):
在草图中,把这个尺寸删除掉,然后在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B(2015-05-20):
引用 网友A:
在草图中,把这个尺寸删除掉,然后在标注就可以了!

这个好  谢谢啦   今天试了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  谢谢啦   今天试了半天了

至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又来了  能不能有简单点儿的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草图中,把这个尺寸删除掉,然后在标注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更简单点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