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光刃刀片---请教

楼主(2007-09-24):
有没有人用过(数控车床上)带修光刃的刀片?可否介绍一下?最近公司的加工件有好多表面粗糙度要求是0.8,想尝试用一下这种刀片。

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急盼!!!

网友:

你们一般是用那车刀去加工零件的??表面粗糙度要求0.8,零件是什么材料的呢?  用用相应的涂层刀片应该可以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上磨

网友(2007-12-04):
修光刃刀片对于,铣削加工中得到良好精度的平面是非常有效的。

网友:
修光刃刀片在同样进给的情况下比一正常刀片粗糙度要好很多(目测不准确,要用设备检测才行).

另外,还可用于提高加工效率,想得到同样粗糙度时,修光刃刀片进给可以比正常刀片高出1倍,这样还可以改善断屑情况.

使用修光刃刀片时一定要注意:
1.修光刃刀片是有针对性的,配用的刀杆不同,修光效果也不一样.
2.修光刃刀片不适合仿形加工
3.插补圆角时容易产生误差.

以上是针对车削加工以及车刀片而言.

网友(2013-01-31):
修光刃刀片跟挤压差不多,通常加工时转速会比较高.0.8的光洁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车削用的修光刃刀片的刀尖并不是像传统的刀尖一样是一段圆弧,它的刀尖是两段圆弧中间加上一小段直线组成的。这样改变的结果就是:同样的进给会提高一倍的表面粗糙度(比如从Ra3.2提高到Ra1.6),或者达到同样的粗糙度进给增加一倍(同样达到Ra1.6,进给从普通刀片的f0.1提高到f0.2)。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数据,和实际有些偏差,具体偏差多少和实际工况有关。

但是:修光刃刀片因为刀尖弧线的关系,只能走平行于X或者Z轴的直线。走斜线则起不到修光的效果,走圆弧时走出的是不规则的弧线。你把你的工况说说吧,0.8不是非得用修光刃的,普通的涂层刀片也可以达到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中肯,粗糙度要求高时。刀具的选用与所加工的产品材质  外形  所选用的机床  甚至于切削液都有关联  建议楼主把所加工零件的具体情况给予说明   也期待更多大侠的精彩回复

网友:
9楼的是一个高手 单从车刀这方面说 造诣很深

网友(2013-04-06):
我公司有,得知道你加工的是什么材质的。我的电话是1361326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