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活塞杆上有斑纹---求助

楼主(2007-09-24):
我们这里有一台日头挖掘机,油缸活塞杆上有暗色的斑纹, 但是不影响使用,就是在雪亮的活塞杆显得不好看, 这是怎么回事?

+ L6 x; g/ R w5 B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新的还是旧得,新的是因为表面加工有问题,旧的是因为与油缸的密封圈磨损造成,配合上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漏油就没有问题,不需要处理。

网友(2008-05-18):
需要关注,很有可能活塞杆有卡滞问题,可能会出现密封圈早期损坏

网友:
旧机选用了不适当的密封件。很普遍。